今天闲的没事做了两组车灯,不喜勿喷

楼主(2014-10-30):
直接上图~·

网友A:
   很专业啊 还有散热铝块!
<

网友:
   还有透镜
<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专业啊 还有散热铝块!

跟网上卖得60多一组的一模一样~~我这个四个灯彩不到30

楼主:
更新装车图片,测试用 ~~仅供参考

网友B:
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所用材料,制作要素等。学习了,谢谢。

网友:
怎么固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所用材料,制作要素等。学习了,谢谢。

有时间了做个教程~~

楼主:
可以装防滚架·~我用的是内膨胀螺丝 塞进那个小孔固定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装防滚架·~我用的是内膨胀螺丝 塞进那个小孔固定的

3S的灯吧?高功率太亮了,晚上太刺眼。

网友C(2014-12-30):
请问取电可以直接从电池平衡接口取吗?但是怎样接电显
<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取电可以直接从电池平衡接口取吗?但是怎样接电显

我是从平衡头取电的

网友D:
我玩油车 直接用接受电控制 12个1W LED不用散热器
<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玩油车 直接用接受电控制 12个1W LED不用散热器

接收的电是5V的  带不动的   只能单独供电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  照片没装转向灯 那时灯还没到

<

网友(2015-03-25):
有没有更好的办法,我也买了1w 的led  没有买 散热铝基板的。。。不用铝基板  是不是 用不了多久?

网友E:
另外 我想把  1w 的led 放进 10mm也就是内径 8mm的管子里面,不用 铝基板  能行么

网友(2015-05-31):
1瓦的发热还是可观的,你点亮一段时间看看温度太高就不行要加散热否则光衰很厉害,不过便宜可以换,也可以用3W的Q5降到1W使用发热较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另外 我想把  1w 的led 放进 10mm也就是内径 8mm的管子里面,不用 铝基板  能行么

我也是用的1W的LED灯珠,用降压板降到3.0V,很烫,但是不会更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