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UTABA 10C 2.4G遥控!!!!

楼主(2014-10-30):
FUTABA 10C 2.4G
遥控器
现在开不了机了,电路板上面有个元件烧掉了,各位看官,有谁可以修?在线等............谢谢

网友A:
问题是哪个元件烧了呢?还有就是为啥烧了。。。

网友B:
你最好发张图片加说明让大家共同探讨,等待!

网友C:
怎么也得上个图,并说明一下引起故障过程,这么问怎么帮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