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入猛禽400机架,请大家来解解疑惑。

楼主(2014-10-30):
现在用s500机架,留空时间太短,想换猛禽400
第一问,风迅家的apm带减震可以装下不?
第二,听说对角机臂不好调直。
第三,轻量化脚架是不是比较鸡肋?还不如t型脚架?
第四,中心板可以放入4个好赢天行者20a不?
最后还请用过的朋友说说这个机架的不足之处。

网友A:
中心板可以放四合一好盈,中心板太小了,除了飞控基本没地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心板可以放四合一好盈,中心板太小了,除了飞控基本没地方了

不是有3层可以放东西吗?底下层放电池,中间层放电调,上层放飞控

网友A:
是啊,以后不挂云台图传osd,这个机架就适合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啊,以后不挂云台图传osd,这个机架就适合你

哦哦,你的能看看不?QQ562854617

网友B:
单管夹就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管夹就是这样

可以装双管夹吗

网友:
猛禽400从上到下分别是 顶板 中心上板 中心下板 前后突出挂载侧板 中心吊舱挂载板

顶板是顶头上的 尺寸约为85mm x 45mm 螺丝柱的距离分别是30mm和77mm APM肯定无法内置在中心上板和中心下板之间 只能放在中心上板和顶板之间 常见的减震床的短边 略作修边 就能正好放进4个铜柱之间 最好选择弯针版
只要是碳管机架 电机座水平都不好调 得用水平气泡 但是还是能调好的
轻量化脚架80克 T脚架170克 我觉得选择这个机架主要还是为了达到最大效率吧 反正这个机架也无法折叠 脚架还是用轻量比较好
4个电调应该没问题 内部安装空间约80mm x 80mm x 21mm 除掉4个角上一点点

优势是真的很轻 不加脚架220克 加了300克 如果去掉吊舱挂载板 还能再轻一点

除了不能折叠 也没有更大的版本 还没发现什么太大的劣势

网友B:
可以的,但是重量就上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但是重量就上去了

好纠结

网友C:
我之前有一个这种机架,最上层放飞控,中间层放电调,下层放电池和挂云台!不包括电池1400g,加3s 5200电池1900多克,朗宇2212 kv980电机,10寸桨,综合飞行时间8分多钟!

楼主:
上层可以放带席梦思的apm吗?机臂用一个管夹固定会不会松动或者不能对角机臂成直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之前有一个这种机架,最上层放飞控,中间层放电调,下层放电池和挂云台!不包括电池1400g,加3s 5200电池 ...

怎么可能这么重 理论上应该在1.3kg左右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上层可以放带席梦思的apm吗?机臂用一个管夹固定会不会松动或者不能对角机臂成直线

加APM加减震没任何问题,一个管夹是有弊端,但是多夹一点也能够很好的夹住碳管,不过最好经常检查螺丝,因为有一次飞玩完回家,提着机臂上楼,碳管脱落,庆幸没有发生在飞行过程中。

网友E:
别买了木有意思……当时买就图好看,结果发现很重!个人觉得550的小黄蜂机架,才是轻量化首选!还有就是中心板小的吐血,啥都装不下,到时候纠结死你,还有那T型脚架,除了好看找不到任何优点,沾死吧,以后不好拆,不沾死吧,每个紧固件都是松的……最后丢着吃灰

最后被逼无奈,自己画了一架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我之前有一个这种机架,最上层放飞控,中间层放电调,下层放电池和挂云台!不包括电池1400g,加3s 5200电池 ...

我挂云台相机,不加电池重量1172

网友G:
400的不长不短,不看好,还是500以上的机架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挂云台相机,不加电池重量1172

我挂3轴狗台,不加电池140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我挂云台相机,不加电池重量1172

挂3轴狗台,不加电池1400以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怎么可能这么重 理论上应该在1.3kg左右

最好在1500克以内,我那个机机1900g,也能飞,就是动力冗余不足。

网友:
不要这种。。要买他折叠的。。不要超轻脚架买可折的T架。。。400的中心板太小了。。要买中心板大点的。。。。2216是小了点。。。3508.。KV400的。。轻重都可以。。那个飞的久。。。。

网友H:
全重在搞到2500.。。用6S6000.。。你会安逸的。。。。最差都在20几分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别买了木有意思……当时买就图好看,结果发现很重!个人觉得550的小黄蜂机架,才是轻量化首选!还有就是中 ...

买这个机架玩的就是极限减重 中心版肯定能塞下4个电调 APM放在上板上面 接收机放边上或者顶在顶板上 云台前挂 电池后挂 分电和图传下挂 花点心思肯定可以

你拿这个装x8肯定不行啊 x8光电调就8个 你不扯淡么 这个机器装得了x8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400的不长不短,不看好,还是500以上的机架好点

话这么说就不对 我觉得 机架好看不好看都是其次的 关键是效率问题

有几个人的机架能做到挂3s 5200mah电池 挂狗挂图传能做到续航18分钟 精灵就能做到 他之后350轴距

有时候一味追求大轴距 也是没必要的 总重在2kg以内 带狗航拍 其实12 11 10寸桨的效率最高 所以 400到450的轴距都可以 这个范围内找最轻机架 就能超越精灵的续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全重在搞到2500.。。用6S6000.。。你会安逸的。。。。最差都在20几分钟

你们这种推6s的 想过没有 有时候人家不需要那么大的载重

3s 5200mah的电池 你们谁能超过精灵的续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挂3轴狗台,不加电池1400以内

哦哦~我挂的两轴的…

网友:
24 楼这段话与我最近的理解一样,不必一味追求大轴距。

在450轴距下求最轻,配3S或4S 5200,全配备都上了一样能长续航。

网友I:
我前几天入手猛禽500架子,折叠的,有点重,480克左右!
Apm带减震是不好装的,我没要减震,直接装最上面的中心板上没问题,我配3508,kv700电机,1238浆,准备上3s或4s5000电,但是总重在1.7~1.8千克之间!
现在就但心太重了,再挂狗台什么的,估计重量在2.2~2.3千克!
唉,但心啊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前几天入手猛禽500架子,折叠的,有点重,480克左右!
Apm带减震是不好装的,我没要减震,直接装最上面 ...

没问题的放心飞那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APM没用减震。。用双面胶两层。。飞的好好的。。。。我电机是3515  400。。。感觉用大了。。。。重2.7公斤。。6S4000得飞15分钟。。。充进3200电量

网友J:
楼主你没有说准备做什么用,有时候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
我觉得猛禽400是一个轻量化的机架,所以中心板做的很小,图传什么的都是用挂载板来另外解决,属功能扩展。
我是这个机架装了个特技机,挂载板、脚架都没有装,含3s2200电池不到800g,达到了轻量化目标。
单紧固件用在400轴距上足够了,电机座与中心板的平行用眼睛瞄瞄就可以了。中心板很小,放4个电调进去够呛,4合1电调好像是放不进去的。但好在猛禽400的碳管是16mm,我用了12mm的20A碳管电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你没有说准备做什么用,有时候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
我觉得猛禽400是一个轻量化的机架,所以中心板做 ...

谢谢,看到大家的这么多宝贵意见。我想我心里有数了。我用s500真的好烦,飞控席梦思重新扩孔和机臂的螺丝一起才固定住,续航还短。我想猛禽400装fpv精简一下应该续航个10分钟也够了,就不要osd云台等应该随便20分钟吧。3s52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你没有说准备做什么用,有时候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
我觉得猛禽400是一个轻量化的机架,所以中心板做 ...

碳管电调能不能给个关键词或连接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看到大家的这么多宝贵意见。我想我心里有数了。我用s500真的好烦,飞控席梦思重新扩孔和机臂的螺丝 ...

400机架 控制在1.5kg以内 理论续航应该超15分钟 精灵带狗云台配5400电池应该在1.3kg左右 能续航18分钟 你如果在重量上持平 用10寸桨应该效率能超过精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400机架 控制在1.5kg以内 理论续航应该超15分钟 精灵带狗云台配5400电池应该在1.3kg左右 能续航18分钟 你 ...

同样的机架,加电池1.4kg,综合飞行时间在19分钟左右,有时候能到20分钟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样的机架,加电池1.4kg,综合飞行时间在19分钟左右,有时候能到20分钟!

我说吧 玩续航 在确定了载物不大的情况下 什么大桨大电机6s电池都是扯淡 都没直接减重来得划算 控制重量才是提高飞行效率的根本

网友:
楼主自己雕机架吧,搞个360左右轴距,带云台啥的5000电池悬停个20分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APM加减震没任何问题,一个管夹是有弊端,但是多夹一点也能够很好的夹住碳管,不过最好经常检查螺丝, ...

淘宝老板上放不下带席梦思的apm,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这个还有新老之分吗?我的可以哦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看到大家的这么多宝贵意见。我想我心里有数了。我用s500真的好烦,飞控席梦思重新扩孔和机臂的螺丝 ...

FPVC穿越机好像250更好玩。sunrise BLHiLi无刷电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还有新老之分吗?我的可以哦!

飞控保护板不能盖上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还有新老之分吗?我的可以哦!

还是加个QQ请教一下吧,562854617

网友:
还是500以上的机架好点

网友K:
中心板太小 看起来腿粗 头小不协调 设备不好放吧

网友(2015-02-02):
引用 网友A:
是啊,以后不挂云台图传osd,这个机架就适合你

500机架下面有个云台挂载板,可直接装2轴云台

网友:
我买了500的,后来又换了碳管,变550的了,不行 一般般吧!

网友:
我的天行者20a f4006(690kv) lite+gps 1147浆 狮子11.1v3000mah 悬停15分

网友:
猛禽机架适合做小飞机,如果要什么OSD,图传都加上,这机架不合适

网友:
刚买了一个,说说感受。
减震板可以放在最上,动动脑筋的话可以省掉减震板的下板,节约13g哦。(无需改造)
如果你愿意改改的话,在飞控壳上钻4个孔连上板也能省。

空间小?无实感啊,也许是因为我用了小型化的20A电调,可以正好塞进机臂里。感觉还能塞好多东西呢。说说我的安排:
最上层:飞控
减震板和上层板之间:飞控走线
中层:航电,因为数传和接收合一了,这里其实只剩下了接收和OSD。空旷得很啊。。。以后加东西完全可以
下层:电力走线+电调的磁环
前挂架:空着,以后挂个摄像头啥的
后挂架:图传
下挂架:图传电池(3s 500)+动力电池(4s 4000)
下挂架下面挂云台

调平其实还好,自己拿水平仪调好了再紧螺丝。
唯一比较不满的就是轻量化起落架,倒不说不好,到手你就知道了,卖几十元很坑。

网友L(2015-09-03):
现在他们400改进了,还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现在他们400改进了,还不错的

哪里改进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