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模拟器可以模拟四轴?

楼主(2014-10-30):
在淘宝上问了一下商家,有的商家说能什么四合一能模拟,有的说不能模拟,我就糊涂了,所以请教各位魔友!
最近刚把四轴组装起来,哎呦,飞上去一个劲的自己打转啊,就不敢再飞了 一点都不稳,所以想整一个
模拟器
搞一下看看,练练手

网友A:
凤凰模拟器可以

楼主:
好 就去整一个凤凰5了

网友B:
自旋应该是没调好,模拟器没有自旋现象,你练了也没有用。

网友C:
凤凰就很好,直机,四轴,固定翼

网友D:
有模拟器也白搭,模拟器不具备飞控的功能。只能手控油门来悬停。跟装了飞控的机子是天差地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