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轴飞行器遥控模式为什么是固定翼?

楼主(2014-10-30):
刚入魔,很多不懂,请教各位魔友!
1.用的天7遥控器,不明白为什么是用固定翼模式去遥控四轴,而不是直升机,直观感觉应该是直升机?
2.其他的遥控器呢?都是使用固定翼模式么?

网友A:
直升机是六个通道的,四轴是四个通道,直升机有螺距控制通道,四轴没有,所以用固定翼模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升机是六个通道的,四轴是四个通道,直升机有螺距控制通道,四轴没有,所以用固定翼模式

受教了.....

网友:
只要关掉混控,直升机模式也是可以用的,一直用直升机模式的飘过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升机是六个通道的,四轴是四个通道,直升机有螺距控制通道,四轴没有,所以用固定翼模式

哎呦  一堆名词我够我百度半天的,学习了!感谢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升机是六个通道的,四轴是四个通道,直升机有螺距控制通道,四轴没有,所以用固定翼模式

一堆名词,又够我百度两天的。学习了,多谢多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一堆名词,又够我百度两天的。学习了,多谢多谢!

直升机 模式,直升机因为一般不加飞控 所以 直升机上的所有舵机都是由遥控器控制,但是有的舵机是联动的,比如斜盘(十字盘), 为了十字盘的连动,遥控器上的直升机模式,默认设置有十字盘混控,但是因为四轴有飞控 所以正常的四个基本通道需要单独输出(不能有混控)。

而固定翼正好,这四个基本通道是单独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升机 模式,直升机因为一般不加飞控 所以 直升机上的所有舵机都是由遥控器控制,但是有的舵机是联动的 ...

正解,讲的很透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升机 模式,直升机因为一般不加飞控 所以 直升机上的所有舵机都是由遥控器控制,但是有的舵机是联动的 ...

哥们这样详细的解答码字辛苦了!

网友C:
因为 直升机有的通道是需要混控的(有的通道联动)、
固定翼基本上是单独通道、四轴也是
四轴使用基本上是四个基本通道(前进后退、左右侧飞、油门上升下降、左右旋转)
还有一个通道是切换三个档位的通道(GPS模式、姿态模式、手动模式)
如果还需要其他功能(控制云台、起落架、航向锁定、返航点锁定、关闭)
控制云台(一般是俯仰、旋转、这里就要两个通道)
起落架是收放是一个通道、航向锁定、返航点锁定、关闭需要一个三档位的通道开关
这样四个基本+两个切换+两个云台+一个起落架=4+2+2+1=9个通道
才够一个四轴用、其他轴数的也是一样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9262 (一些术语这里有说到)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3800 (几乎所有飞控教程)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page%3D2&page=1  (从一个新手到爽飞的过程这里有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升机 模式,直升机因为一般不加飞控 所以 直升机上的所有舵机都是由遥控器控制,但是有的舵机是联动的 ...

解释的好详细,轮廓就很清晰了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因为 直升机有的通道是需要混控的(有的通道联动)、
固定翼基本上是单独通道、四轴也是
四轴使用基本上 ...

还能说什么呢,我的大神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能说什么呢,我的大神!!!

我不是大神、发那些教程帖的才是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