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我这不争气的风动虾船

楼主(2014-10-30):
这两天同学非要玩船。就弄了个虾。用kt板做的。
貌似是2212的电机。5寸桨。推力倒是不小。30A的电调,做好防水,直接把散热片放到了水里,水冷。用玻纤板做的舵。今天跑了一下,速度不是很快啊。声音倒是挺大的。
看看怎么改进才能快点啊

接收机防水

接收机防水

PCB板做的舵

PCB板做的舵

网友:
你先把电调的散热器拿出来,艇底必须平滑。尾舵其实可以小点,速度起来了舵效应该就高了。

网友:
像是在办公室啊

楼主:
学校实验室

网友(2015-01-25):
改进完了没有?

网友A:
感觉整体气动阻力较大

网友:
散热片在水下产生的阻力太大,改进一下调整一下重心和推进角速度会有改善的。

网友:
阻力大一点,有改进的空间。

网友:
想一下 那么大一块散热片 在船底 能快吗  速度越快 阻力也越大的 感觉可以不需要水冷的  直接放在船通风的地方应该可以了

网友B:
能再弄得邋遢点吗?

网友:
加翼可以飛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再弄得邋遢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整体气动阻力较大

重量估计也不轻

网友:
阻力太大了

网友:
虾尾不会进水吗?

网友:
牛呀!把电调泡水里。
牛呀!用那么大一块覆铜板做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