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迷茫不知道买什么电动机,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一下。

楼主(2014-10-30):
我的机架最大能装14寸桨,全部重5500kg左右,想保证50%油飞起来。请大家推荐一下,小弟感激不尽

网友A:
5500kg 我忍不住冒泡了打错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500kg 我忍不住冒泡了打错了吧

是打错了。是g

网友B:
几轴啊?多少轴距?14寸桨升力有限,这个起飞质量,6轴要用17寸桨才有续航和经济型可言。

如果六轴14寸的话,可以考虑KV400左右的的3515电机+1447桨+6s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几轴啊?多少轴距?14寸桨升力有限,这个起飞质量,6轴要用17寸桨才有续航和经济型可言。

如果六轴14寸 ...

我的是六轴,个人考虑到飞控原因,不敢高轴句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几轴啊?多少轴距?14寸桨升力有限,这个起飞质量,6轴要用17寸桨才有续航和经济型可言。

如果六轴14寸 ...

3515拉力够吗?5.5kg呀

网友B:
怎么不够力?还很轻松呢!你自己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不够力?还很轻松呢!你自己看看。

那个郎宇4112s和恒力4830怎么样呢?

网友B:
飓风和朗宇的都比较可靠,恒力用久了很多人都反映有螺丝孔打滑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飓风和朗宇的都比较可靠,恒力用久了很多人都反映有螺丝孔打滑的问题。

你觉得这个郎宇4112s能带起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觉得这个郎宇4112s能带起吗?

带得起,但是起飞油门可能不是50%左右。看你的电调和遥控的油门曲线参数怎么定义的了。朗宇4112s的效能还是要比飓风的3515要高一点点的,只是动平衡可能没有飓风好。
执着50%油门起飞意义不大,朗宇给的数据公认偏差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带得起,但是起飞油门可能不是50%左右。看你的电调和遥控的油门曲线参数怎么定义的了。朗宇4112s的效能还 ...

恒力4830呢?
我个人觉得,油门在低一点就能飞的话,电机可能多好受一点,多耐用一点。
可以加个QQ吗?

网友C:
推荐在朗宇里面去选  质量还是杠杠的
5.5kg,太吓人的重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推荐在朗宇里面去选  质量还是杠杠的
5.5kg,太吓人的重量

800的轴距。机架就1100g呀!郎宇我找到最大的是4112s的没办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