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DIY的直线插补以及G代码解释器测试

楼主(2014-10-30):
发帖汇报报今年的工作。。在此感谢一直默默关注鼓励支持我的朋友们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雕刻机的运动视频是后期合成上去的。。。。盖住了下面的软件的一部分。

雕刻机视频背后的软件是我编程出来的。。。。通过给下位机通信。。。完成指令。

加减速以及直线插补全部由下位机完成。。。

视频中机器最先的运动是靠键盘控制的,   使用的速度是F10000。

之后使用一个G代码   G1  x0  y0   回零。
目前是使用Gx  来解除命令功能。。。切换到手动控制。。。。。

目前是使用F=来控制速度的。   后面是通过调整F=的数值调整速度的测试。

然后用x=    和   y=    从新给   xy赋值。。。。。

然后测试的G1的直线插补运动。。。。

最后演示的是F=18000时的X轴运动。。。。

网友A:
我也正在做与楼主类似的操控软件,正在分析自动编程出来的G代码,请问楼主G01G43X0.Y0.Z41.035F5.H01中G43和H01是什么意思,我在网上找到的解析看得我云里雾里。

网友B:
写过这个东西    解析G0  G1        难度不大    我是用的STM3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正在做与楼主类似的操控软件,正在分析自动编程出来的G代码,请问楼主G01G43X0.Y0.Z41.035F5.H01中G43 ...

G代码模态组
·  第1组= {G00, G01, G02, G03, G38.2, G80, G81, G82, G84, G85, G86,
G87, G88, G89}移动
·  第二组= {G17, G18, G19}平面选择
·  第三组= {G90, G91} 距离模式
·  第五组= {G93, G94}进给模式
·  第六组= {G20, G21}单位
·  第七组= {G40, G41, G42}刀具半径补偿
·  第八组= {G43, G49}刀具长度偏移量
·  第十组= {G98, G99} 封闭循环返回模式
·  第十二组= {G54, G55, G56, G57, G58, G59, G59.xxx}坐标系选择
·  第十三组= {G61, G61.1, G64} 刀具轨迹控制模式

h01  我没有用过。      我目前只用过mach3   上面是mach3的资料。   每个公司定义是有差别的。所以有不同的后处理对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过这个东西    解析G0  G1        难度不大    我是用的STM32

  谢谢顶贴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