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活遇到悟空6轴怪像,今天发帖求解说。。。

楼主(2014-10-30):
大前天因为室内拍摄姿态模式不能盯电压,助手通知电压不及时,离地五十厘米电调保护侧翻,损失3个桨,晚上回来重新换桨第二天一大早巷子里未搜星试试姿态模式正常,就出去继续干活,跑到地方上电搜星开锁正常,但是一推油门,咦,4号电机
音不对,这油门还没到中,4号电机就是油门杆过中的转速了,重新启动还是油门未过中4号电机就想飞起来了,想着试试果断
推油起飞,幸亏收油及时,差点原地打滚,现场手抓启动明显4号电机转速高太多了一个劲的往上冲不完的力气,没办法回去检
查,打DJI客服电话客服MM说不可能是飞控故障说让我们把电机电调换位测试,我去电机电调换一次不容易吧?又不是DJI的插
接多轴,就没听客服MM的,一个MM说多轴技术我还真不太信。就拿出去又上电试试,解锁推油(未过中)转速正常一致,5iMX 我爱模型
正常了 果断 起飞 左右满杆各项正常。。。吃点东西又回去把没拍完的镜头补了,一切是那么正常,这是咋回事呢??????
传说的悟空抽疯???传说的筋头云前兆???真不让人省心。。。MWC再破再垃圾从来没有这样的神经病情况。。。求解释

网友:
说一大堆,我给你总结下,七个字:有时抽,有时不抽

网友A:
既然 云台稳定 图像就 稳定,
那,,飞机随便怎么晃动 都是允许的,,
干嘛 非得要 买 死贵 的 多轴 ??

便宜而可靠的直升机 + 高稳定 云台 = 完美 可靠 啊

网友:
逐一排查,电机电调,重新校准问题4号,查不出暂时就不要飞了,危险,羊癫疯最吓人。

楼主这表述能力如飞控语无伦次

网友:
小心呀楼主,赚钱事小上了“花花草草”就不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 云台稳定 图像就 稳定,
那,,飞机随便怎么晃动 都是允许的,,
干嘛 非得要 买 死贵 的 ...

直升机也不便宜啊

网友B:
为何不是电调电机抽风呢...

网友:
楼主你好!请问使用什么电机电调,建议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何不是电调电机抽风呢...

我怀疑是飞控哪里不正常,当时推油门电机转速是跟着响应说明电调没问题吧,是不是飞控好像认为4号电机的油门过中了?

网友:
这种事看多了,越看越不敢飞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既然 云台稳定 图像就 稳定,
那,,飞机随便怎么晃动 都是允许的,,
干嘛 非得要 买 死贵 的 ...

弱弱的问一句,多轴不是直升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弱弱的问一句,多轴不是直升机?

直升机的 核心定义是:要有 周期变螺距 的 结构。

多轴、包括‘变距多轴’:都 没有 “周期变距”的机构,

所以:多轴 不是 直升机 。。。

网友:
有时抽,有时不抽

网友D:
电调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,不过也要考虑下imu的问题,尤其是你之前已经摔过的情况下。如果你用的是大疆的s800或者EVo,可以把相应的两个机臂对换,看看是不是出现相同的情况。如果还是原来的M4机臂出问题,那就是电调问题,如果是换过后的M4位置出问题,那就是imu出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调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,不过也要考虑下imu的问题,尤其是你之前已经摔过的情况下。如果你用的是大疆的s80 ...

回家重新上电正常,当时是飞手直接上电,平常是我上电的,现在正常,搞不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