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瓶充电器那种好?

楼主(2014-10-30):
家里有120AH电瓶两块和80AH电瓶一块,和逆变器,停电备用,淘宝上买的充电器好像充不满电(小地方沒有这方面的测量工具),淘宝上看的头晕了,也看不出个所以然,这里卧虎藏龙,高人多,求推荐,一会上图

网友:
现在的充电器上面写的多少AH都是假的。

网友:
首先充电的方法要正确,充电电流选择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,就是120HA的电瓶用12安培,充电时间要10个小时左右,在冲的过程中电流会越来越小,要不断用手动调整电流,保证十分之一电流大小。这样肯定会冲足的。   再有就是现在的充电机大都虚标,电流表指示10安培实际可能只有5、6安培。这需要用万用表电流挡校正充电机上的电流表。以万用表为准。

网友:
传统变压器加整流虽然效率低,但绝对是最稳定可靠的

网友:
现在市场上的充电机大体分3种:
   一是传统变压器硅整流的,用变压器初级或次级抽头调整电压电流的,这种变压器又分E型铁变压器和环形铁变压器,前者成本高后者成本低,市场上很便宜的多大是环形铁,铝线包的,输出电流虚标。使用上效率底,环境温度高,长时间使用故障率很高,坏了以后没有修复价值。E型变压器的如果铜线的。正常使用应该几十年没问题。
   二是可控硅整流的,拿起来很轻没分量,通过调整可控硅导通时间调整电压电流。特点是成本低,充电电压高可以几块电瓶串联充电,电流大。但故障率也较高,使用上需要专业人使用。
   第三种是电子变频的,220直接整流后再震荡变成高频交流在变压整流,用电子电路控制电流,电流控制的精准,特点是结构复杂但成本不高。现在的计算机电源,电动车充电器,手机充电器,都是这种原理。
    自己使用最好是第一种E型变压器的,铜线包,结构简单,皮实耐用。

网友:
我有一个重型大马力的

网友:
推荐用开关电源充电器,本人目前所用的是百得品牌,最大充电电流20A,各种参数可调,显示功能多,全自动控制。
有动手能力的可选华田电子的三段式智能充电板,不到七十块。
以前用过高丘电子的工业开关电源改制的充电机,最大充电电流40A,用了好几年,后来乱用来启车烧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