钻床改铣床完成

楼主(2014-10-30):
钻改铣完成,用手晃动几乎没有间隙了,微进刀可以走出几丝的量但数显最小只能显示十丝没办法,这精度已经完全达到我的加工要求了,下面发些图师傅们看看。。
   车了两个套间隙多大没量,
   一个切成方的放到机头里边
一个装到下边四个螺丝要调整好,
      钻孔攻丝用于装微进给和固定套,
   很简单的东西随处可以找到还不花钱
    装好,又买了个数显卡尺装上去就可以看进刀量了,  机器比较简陋比较实用关键省钱,做工粗糙了些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凑合用还可以,慢慢啃吧。那个十字钻夹当钻孔还行,当拖板你用了就知道了。
我的过程跟你差不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凑合用还可以,慢慢啃吧。那个十字钻夹当钻孔还行,当拖板你用了就知道了。
我的过程跟你差不多。 ...

我也想搞个当拖板用,不好用吗?

网友C:
立柱锁紧再需要加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立柱锁紧再需要加强

嗯,这个有必要,洗了一次45号钢用十个铣刀机头被打跑刀刃没了。

网友D:
万事小心,机头锁不紧很容易打刀或断刀,那就危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万事小心,机头锁不紧很容易打刀或断刀,那就危险了

嗯,是的,还有一事不明白转速怎么选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想搞个当拖板用,不好用吗?

不好用

网友E:
钻夹头还有改造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钻夹头还有改造空间。

想换铣床那种夹头但太麻烦,就懒得整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想换铣床那种夹头但太麻烦,就懒得整了。

你说的是换,我说的是改。不一样哈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说的是换,我说的是改。不一样哈。。

怎么一个改法,我这台钻只有夹头可以拆下来,剩下的主轴是一体的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怎么一个改法,我这台钻只有夹头可以拆下来,剩下的主轴是一体的了。

夹头上开三个洞,攻上丝。主轴上装一块板。用螺丝连接夹头。一可防止夹头掉,二来可以调整同心度。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理解不。以前在论坛上看到的,在厂子里看见过应用上的,感觉还不错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夹头上开三个洞,攻上丝。主轴上装一块板。用螺丝连接夹头。一可防止夹头掉,二来可以调整同心度。不知道 ...

奥,明白看以前的贴子见到过,现在心思转移到往复锯了。

网友:
棒!!!力所能及的改造。适用即可。大受启发!!

网友(2019-02-24):
引用 网友E:
夹头上开三个洞,攻上丝。主轴上装一块板。用螺丝连接夹头。一可防止夹头掉,二来可以调整同心度。不知道 ...

层主的这个方法不错长见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