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了两年了,居然搞不定X3双桨了!

楼主(2014-10-30):
十字盘也调平了,两只桨螺距也都调一致了,就是飞起来有双桨,好烦!

网友:
有其他的浆没得换下试试,还就是头子的2个轴炸过没得哦,感觉不严重应该将就飞吧。

网友:
横轴呢?还有桨平衡做了吗?换付桨看看,可能是桨质量的事

网友:
楼主,我的X3也出现过双桨,完全解决不了
换了主轴,换了整个旋翼头,都没有用~

网友:
上次炸機零件有些坏,應該檢查清楚,大槳夾或推桿曲了,請仔細檢查

网友:
简单 买个980空机 一切都解决了...哇哈哈!!!

网友A:
螺距一致不代表没有双桨,目测有双桨还是要调连杆的~

网友:
用阳台兄的方法。大桨一边贴一张贴纸,位置不同。然后飞起来看贴纸位置的高低就知道调节那一边的连杆了!很简单!

网友:
调连杆,我的450,要调到两连杆相差很大才没有双桨。

网友:
换横轴胶圈

网友A:
1、确保机械部分没有变形,2、大桨做动平衡,3、静态调完2片桨的螺距一致后还需动态旋转起来后看是否有双桨,有双桨调平就OK了。我一般都是这么调的,屡试不爽啊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发现问题根源在K8上。K8在“修正”那一项斜盘调平之后,如果退出软件,斜盘会发生倾斜,也就是说实际飞行时,斜盘也并没有水平。我是这样调的,用修正那一项来调整三个斜盘舵机的位置,但是以退出K8软件后的斜盘水平为标准。这样调整后,很快可以将大浆连杆调到合适的位置,确保0螺距。

网友:
斜盘不是导致双桨的因素,即使它是斜的,对于两个桨来说都一样,不能说A桨转到这个位置是平的,B桨就是斜的。

网友A:
同意楼上的见解。

网友:
双桨是机械问题,和软件没半毛钱关系!零螺距中立点也以软件里为准,退出软件后十字盘收到三轴算法感染会有极大的误差!楼主实在本末倒置……

网友:
我之前炸两次X3,每次炸了都要调拉杆,不然必双桨,三个面都要是0螺距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发现问题根源在K8上。K8在“修正”那一项斜盘调平之后,如果退出软件,斜盘会发生倾斜,也就是 ...

楼下的说法值得采纳哈,你这样调有个问题是,参考的水平应该是0螺距油门位置的水平,但是在通电,不开软件的时候,相当于初始化
之后,主旋翼并未转动,也没有补偿,这样的0螺距很可能有误差哦。而且如果需要这样调,那个调舵机中点的地方就形同虚设了啊。楼主在想想嘛
不过既然解决了。应该还是有道理的。希望真的解决了有个思路大家可以学习哈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