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个问题。X型8轴上层和下层电机不同有没有影响

楼主(2014-10-30):
当前的4轴是 650 电机是bd4108.还有4个JF的2216 能否用在下层组成8轴?
我感觉理论上应该OK,都是对称的。

网友:
2216在上面吧。

网友A:
估计你会自己最后都会拆除--不切实际。不建议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会自己最后都会拆除--不切实际。不建议这样

请教下为何不切实际

网友B:
上下电机不同,理论上影响不会很大,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,对飞控的运算量又高于相同电机的模式,因为电机大小不同,惯量不同,扭力也不同,飞控要负责实施修正,请不要对单片机的运算能力有太大要求

网友:
可以。实际上如果KV合适又能配合恰当的桨的话有望做到最优。上下同样电机同样KV同样桨的方案其实只是图省事。

网友:
下电机用kv值大的电机 上电机用kv相对小的 其实比相同kv的效率更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上下电机不同,理论上影响不会很大,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,对飞控的运算量又高于相同电机的模式,因为电机大 ...

计算量其实是一样的,不管什么样的电机飞控都是要计算然后单独输出pwm的

楼主:
我估计送给同一方向2个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,应该没必要区分。等我实际验证一下。谁有示波器可以量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计算量其实是一样的,不管什么样的电机飞控都是要计算然后单独输出pwm的

当然都是通过计算来输出PMW信号来驱动电调的,但是上下电机由于KV值和尺寸不同,他改变所需求的变量是很复杂的,不是说不行,是因为这会增大飞控的工作量,有时候也会死机,震荡自激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,尽可能减少飞控的计算量,降低飞控故障不是蛮好么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然都是通过计算来输出PMW信号来驱动电调的,但是上下电机由于KV值和尺寸不同,他改变所需求的变量是很 ...

现在pix的计算了富余的很..而且很多成功的案例上下电机kv不一样..而且计算就摆在那里..变量不多不少..计算过程都是一样进行...哪里来的多少问题?就算再稳定..变量也还是变量又不会变成一个常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