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D7E的控怎么设置玩977,已装977的高频头

楼主(2014-10-30):
RT,请老鸟赐教。。

楼主:
越详细越好啊,纯新手,第一次接触,毛都不懂。。。这厢有礼了

网友A:
G大的固件应该还不支持24L01高频头,如果是刷的M大的固件,去他帖子看,网盘有配置文件直接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大的固件应该还不支持24L01高频头,如果是刷的M大的固件,去他帖子看,网盘有配置文件直接下载

哥哥,俺这D7E加的24L01高频头,固件是deviation  v4.0.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哥,俺这D7E加的24L01高频头,固件是deviation  v4.0.1

接3L回复,去他网盘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