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3dr mini osd 接线

楼主(2014-10-30):
按照图片的接法,不知道怎么接!我的摄像头是5v的,而且是从图传发射那接出来的5v,图传的电是从动力那接出来的,也就是说摄像头,图传,动力,接收,共用一个电池的,现在想装个3dr mini osd 请大神指点下要怎么接?谢谢了!

网友:
接狗3怎么接哪我想知道

网友A:
OSD 就是介于摄像头和图传之间的媒介
摄像头 供电 接图传5V 输出
摄像头 视频输出接 OSD VIN ,OSD  VOUT 接图传 VIDEO IN
飞机电池供电输出接 图传 供电口
OSD 供电 取自于APM
所以 图中的OSD 所有的12V 都可不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SD 就是介于摄像头和图传之间的媒介
摄像头 供电 接图传5V 输出
摄像头 视频输出接 OSD VIN ,OSD  VOU ...

正解!

网友B:
左侧接APM不变,右侧接图传和摄像头稍作更改,LZ可参加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左侧接APM不变,右侧接图传和摄像头稍作更改,LZ可参加下。

LS,你的图有错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LS,你的图有错误

感谢泡泡老师提示!但要说明下:
1、楼主的图传发射是带5V输出的(楼主可能用的是TS835,自带5V稳压输出);
2、关于JP的开断确实没有进一步说明,OSD自身有两种供电方式,一种是默认的取自APM的5V(JP短接),另一种是取自3S电池的12V电(JP断开)。采用第二种方式取电,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干扰。
从楼主给的图上看的是第一种方式供电(JP短接),右侧的12V就不用接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泡泡老师提示!但要说明下:
1、楼主的图传发射是带5V输出的(楼主可能用的是TS835,自带5V稳压输出 ...

谢谢泡泡老师跟楼上的,为了以防冒烟,还请帮我接个详细的图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泡泡老师跟楼上的,为了以防冒烟,还请帮我接个详细的图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谢谢泡泡老师,以后还有不懂的请你多多指点!

网友:
提醒下:看着LZ的OSD是从APM取电的,ts835的12V不要接到OSD,同地ts835和摄像头黑色都是共地的接一根就行。

网友(2015-05-10):
引用 网友A:
OSD 就是介于摄像头和图传之间的媒介
摄像头 供电 接图传5V 输出
摄像头 视频输出接 OSD VIN ,OSD  VOU ...

osd供电没反应只有蓝屏求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S,你的图有错误

osd供电没反应只有蓝屏求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