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X650 PRO 外场铝箱合理方案尺寸!

楼主(2014-10-30):
长:71cm
宽:25cm
高:28cm
重量:约5Kg

能否装下所需设备
遥控器 14SG  1个
3S电池2200  6个
6S电池 1W   2个
6S电池1.2W 1个
6S电池5000 1个
7寸雪花屏幕  1个
15CM三脚架 1个
备用1555桨 2套
GOPRO 设备1套
X650PRO  1555桨 H3-3D云台 原装弧形脚架 图传后置下拉蘑菇天线 其他设备内置   我想无需拆卸直接放入 外场铝箱内  上面的尺寸是否够用!
如果拆卸 怎么布局放置最合理 能缩小铝箱的体积!求设计高手指导!

网友:
我也想搞,但我也不知道具体尺寸!求有做过的朋友给经验!

网友A:
450箱子可以放的,买海面回来自己切。我把14sg 5组 6s 5000 7寸监视器都放进去了。要拆掉桨和脚架。

网友:
准备拿一个28寸的旅行箱改,一半塞海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50箱子可以放的,买海面回来自己切。我把14sg 5组 6s 5000 7寸监视器都放进去了。要拆掉桨和脚架。

你用的多大的浆? 求箱子地址! 谢谢

网友:
坐等改好看效果

网友B:
我最近也想买 一种方案是用旅行箱改 方便以后出行。一种方案是定做铝箱,大家有成功先例吗?愿分享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想买 一种方案是用旅行箱改 方便以后出行。一种方案是定做铝箱,大家有成功先例吗?愿分享吗?

铝箱 要比旅行箱 更贴近专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铝箱 要比旅行箱 更贴近专业

定制铝箱问过了,一般重量在8KG以上,但是如果是商业的话还是建议配一个看上去专业的。

网友C:
用收纳箱啊!比这个轻很多了,还刚好够放不用拆东西.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d=877694&extra=

刚换了206b和火牛电源,也一起放进去无压力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收纳箱啊!比这个轻很多了,还刚好够放不用拆东西.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 ...

非常不错我的是15的桨!!5555 能给个链接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不错我的是15的桨!!5555 能给个链接不?

15怕不行。我1147。。淘宝搜rvbx800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