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NAZA V1的来啦 黄灯预热时间过长 回帖加分

楼主(2014-10-30):
用NAZA V1 固件最新。冷启动黄灯预热时间过长,一直闪呀闪,闪2分钟才预热完毕,放水平高级校都试了,还是老样子,打航向角打的快了就会小飘,机架是飞越650求推荐感度。

求大神给个绝招。

网友:
按这个感度试试、我的是H4 680今天刚刚帮朋友调试了一架
还有就是你看看电机座是否水平、

网友:
有个很重要的地方需要确认,飞机起飞的时候会扭一下头么?

网友A:
起飞的瞬间,航向轴会不会歪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起飞的瞬间,航向轴会不会歪一下

起飞很稳

网友B:
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模一样 解决了吗 伙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起飞很稳,就是原地转圈的时候会飘,转一圈才会飘,转半圈就不飘

那应该是飞控的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模一样 解决了吗 伙计

你的也是飞越650吗?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机架的问题

网友D:
安装方式,GPS是不是有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安装方式,GPS是不是有干扰

提示灯正常闪绿,可能是图传干扰问题,下次把图传不通电试试,谢谢

网友E:
有一個羅盤校準試過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一個羅盤校準試過嗎?

原地转圈校准罗盘吗?我试过了不行啊,还有其他方法吗

网友:
我的是xa650pro机架

网友B:
咋样伙计你的飞机自转还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咋样伙计你的飞机自转还票吗

我的已经解决了,把图传和GPS用锡纸包起来就好了,他们两个互相干扰

网友B:
那GPS包起来不影响搜星吗  谢谢我回头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GPS包起来不影响搜星吗  谢谢我回头试试

包下面,GPS上面的的盖子不要全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