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650 动力型锂电

楼主(2014-10-30):
LG 18650动力型锂电 ,就是用在电动工具里的那种。 单节重量48克、电压3.6、最大放电20A。
这种电池大家怎么看?能用在模型上吗?特别是多轴上?

楼主:
聚合物 5300mah 25C  6S1P   重量710克
18650  5000mah  6S2P    重量600克   可以不大于40A放电   (一般小型的多轴够用了)

重量应该要轻些。如果是  10000mah   6s4p  可以80A放电   重量1200克。

网友:
电流其实不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聚合物 5300mah 25C  6S1P   重量710克
18650  5000mah  6S2P    重量600克   可以不大于40A放电   (一般 ...

同样放电电流你比较一下 你的数据 18650 用40a放电  聚合物用25c 就是125a 你比较一下吧

网友A:
放电20A? 数据搞错了吧。

一般说20C, 20倍放电。但严重怀疑18650, 一般能有10C就不错。

网友:
18650还40A放电,别想了没保护板的18650很快过放。

网友:
温柔的,用18650还可以的,毕竟C数太小啦,供电电流不足。动力电,还是越大C数越好。

网友:
可能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放电20A? 数据搞错了吧。

一般说20C, 20倍放电。但严重怀疑18650, 一般能有10C就不错。

一般18650容量2600mAh上下,20A其实还不到10C。

------------ 2014-11-01 补充 -------------

了解了一下,动力型的18650容量很小,多数只有1300~1500mAh的样子,最大的也就2000mAh。所以20A其实有10C了。

网友:
想想,一台电动工具如果只能用10分钟(6C而已)就得充电,施工的师傅会不会祖宗十八代一起骂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般18650容量2600mAh上下,20A其实还不到10C。

18650有2600mAh不是虚标吧?26650才2200mAh,这能量密度差太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18650有2600mAh不是虚标吧?26650才2200mAh,这能量密度差太多了。

2600mAh的18650 Li-ion是笔记本和充电宝的标准电芯,已经很多年了。

26650 2200mAh这么差的Li-ion没见过,大概是 LiFePO4吧。 那玩意不止容量低,电压还低,而且个头还大、重量还重。。。。

网友:
SONY VTC4 2000mAh,VTC5 2500mAh,标称30A,我测过20A恒流放没问题。
现在零买这种动力18650的,一般是电子烟爱好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600mAh的18650 Li-ion是笔记本和充电宝的标准电芯,已经很多年了。

26650 2200mAh这么差的Li-ion没见 ...

对,是铁锂电不是锂聚。

楼主:
这里只是想讨论或者说是学习一下   18650动力电池在模型上的可用性(用在多轴上)。
电芯规格书上有提到;重量48g  放电max 20A   充电max4A   允许满电存放。至于楼上有人提到20A  40A不可信,这个就没必要在解释了。
有了解18650电芯的大侠请参与交流。
目前自己已经购买了1组。只是不知道这种电池的放电特性、放电平台、存放等等。但用在多轴上,同等容量下  18650电芯 更轻,----------其他的未知,有待测试。或者有前辈传经送宝。

网友:
关注这个,18650足够的多组并联,用在大四轴上,优势还是很明显的。
关键是普通18650不能大电流放电。

所以要求四轴的效率足够的高才行,要大型盘式电机配大碳桨才行,负载还要适中。

网友:
期待楼主的成功喜讯。

粗略看了一下,成本方面还是挺有优势的。

网友:
用过电动车的18650飞450,4S1100mAh。2600应该更好,多轴要求电流比直机小吧。

楼主:
目前很牛的 特斯拉 电动车  就是用的3K多节18650松下电芯来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8650有2600mAh不是虚标吧?26650才2200mAh,这能量密度差太多了。

动力18650没那么高

但是一般用在手电上面的那种容量能过3000毫安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8650有2600mAh不是虚标吧?26650才2200mAh,这能量密度差太多了。

18650.松下的有3000毫安时的啦!放电实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8650.松下的有3000毫安时的啦!放电实测

几C放电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18650.松下的有3000毫安时的啦!放电实测

松下有3400的了,关键是最多多少C放电,如果可以3C或者4C放电,玩四轴多组并联,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松下有3400的了,关键是最多多少C放电,如果可以3C或者4C放电,玩四轴多组并联,可以了。

3400的没买,所以我不敢乱说,手电一般有个5A放电就不得了了,毕竟那电池没标是动力电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