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ghtbridge高清图传for iOS app,奔溃了。

楼主(2014-10-30):
lightbridge高清图传for iOS app,最近苹果的lb app崩溃了,重新安装都不行。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???大疆怎么一直没出正式版的ios app
呢???

网友A:
如果ios7 没有问题,ios8可能有问题。。。目前手头使用galaxy s5,有时搭配10存ips高清监视器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ios7 没有问题,ios8可能有问题。。。目前手头使用galaxy s5,有时搭配10存ips高清监视器。。。

我前几天给升级ios8了。手贱。兄弟,你的十寸高清屏好用吗?啥牌子?我也想入手。还有就是,会出现卡顿或者马赛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前几天给升级ios8了。手贱。兄弟,你的十寸高清屏好用吗?啥牌子?我也想入手。还有就是,会出现卡顿或 ...

目前已经入手2套lb,很好用,监视器站内pm加好友发吧,论坛发涉嫌广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前几天给升级ios8了。手贱。兄弟,你的十寸高清屏好用吗?啥牌子?我也想入手。还有就是,会出现卡顿或 ...

ios8.1一早我也升级了,考虑室外galaxy s5(当前使用)和note4屏幕最赞,并且亮度也足,所以我没有在ip5s上继续安装app(非正式app,目前大多出错就闪退);而另外一套lb将其接在10寸ips屏幕上做为从机,做到自由选择预览的设备。。。

网友:
重新下载安装一下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等待高清2代。。。。延时要降低。距离不要搞太远1km足够够。。。

网友:
高清2代?好久给老子们出!

网友:
醉了iOS版本极其不稳定!用回普通图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