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醇机高手 小弟麻烦了

楼主(2014-10-31):
  入手一个新的ASP2冲52级的甲醇机/.....买回来把玩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     用手空转的时候 ...活塞到顶端的时候...这时候有一段虚位....透过化油器看...输出轴在转动..但是透过排气口看...活塞没有动...这个动作大概有5分钟的距离..不知道高手能不能理解我说的....简单点.把钟表比喻成一圈.....等于就是发动机现在转一个圈....转到12点过5分的位置的时候..就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卡住..这时候输出轴转,,但是活塞不动,,,...然后到12点10分的位置,,然后又一个明显的位置卡过去之后 正常.....12点左右是明显有缸压.....   手上还有一个三叶28的发动机....转一圈就是一圈..很顺滑......除了缸压得地方需要用点力气以外...看不出有任何虚位或者卡住的地方

网友:
ASP这是正常的

网友A:
三叶的二冲程机器的老毛病了。原因是三叶的无活塞环二冲程机器的缸筒锥度稍大了些,造成活塞运行到上死点时卡死。这个问题的直接恶果就是连杆大头的铜套很快磨损。
不过近年接触过几台三叶的新款(方头的)两冲机器,似乎已经有了很大改善。这位兄弟找三叶公司买两根连杆备用吧,嘿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叶的二冲程机器的老毛病了。原因是三叶的无活塞环二冲程机器的缸筒锥度稍大了些,造成活塞运行到上死点时 ...

我的是最新的全新款

网友:
密封和间隙的矛盾,你不必太在意。
工作一段时间就好了。

网友:
连杆间隙大的原因

网友:
正常,上上火头就好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