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入门FPV配置

楼主(2014-10-31):
新手求入门FPV配置。论坛上看了大家推荐用的品牌很多,完全迷糊了。希望大神们推荐一下FPV所需要的各部件的品牌型号,最好有链接。我看了一下HD19的摄像头和云台,不知道怎么样?请前辈们赐教,谢了

网友:
新手等指点

网友:
准备花多少钱整呢

网友A:
首先看下楼主预算吧
HD19我用过,效果跟鹰眼、山狗比还不错,但是兼容性(配件丰富程度)山狗最强,各类无刷云台都按照山狗(Gopro)尺寸设计的
HD19的云台我也用过,最好别买整机,性价比太低,可以买散件+云台舵机自己装。另外HD19云台是舵机云台,振动、精度和响应速度跟无刷还是没法比的,优点是简单
图传看你用在多大的飞机上,现在功率虚标都比较严重,如果固定翼或者对重量要求不高,建议500mw起步,如果飞场人比较多建议买32通道的
最后说显示器,雪花屏是必须的,至于要不要双天线、带DVR功能,我的建议是预算够尽可能都要,省钱是费钱的开始,尤其是当你丢机时,dvr至少能记录下当时的画面按图索骥去找,永远不要相信在即将炸鸡手忙脚乱环境下你的记忆

网友B:
帝都的 就别飞了
不然菊花不保

网友C:
多潜水是王道,首先载机四轴还是固定翼。然后飞控用A控,果子的多,图传现在大多用5.8g,监视器一体的方便。还有就是有没有好飞场。没有就选轻型载机手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下楼主预算吧
HD19我用过,效果跟鹰眼、山狗比还不错,但是兼容性(配件丰富程度)山狗最强,各 ...

多谢指点。能否将所有设备的品牌详细一点告知,有链接更好。我是飞固定翼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潜水是王道,首先载机四轴还是固定翼。然后飞控用A控,果子的多,图传现在大多用5.8g,监视器一体的方便。 ...

多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帝都的 就别飞了
不然菊花不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指点。能否将所有设备的品牌详细一点告知,有链接更好。我是飞固定翼,感谢!

加我企鹅 103082535

网友:
弯路难以避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看下楼主预算吧
HD19我用过,效果跟鹰眼、山狗比还不错,但是兼容性(配件丰富程度)山狗最强,各 ...

楼主请问冲浪者fpv 搭配什么飞控和gps比较好? 另外如何实现失控返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