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客服+大神,精灵2昆明飞行问题!

楼主(2014-10-31):
在这里首先由衷的感谢热心的昆明魔友,雪中送炭方能让本人在精灵2表现极其恶劣的状况下依旧完成了飞行任务,天下魔友是一家精灵2配置
精灵2+futaba T8fg(接收机改了R6208的)+(H3-3D)+(hero3+黑色旗舰版)+DJI原厂5.8G图传+4块原厂电池+原厂9寸桨(绝对不是副厂或改装,电池使用次数均在20次以内)
整机起飞重量1400克左右
本次飞行区域为昆明的嵩明县 由于客户要求保密 所有本次航拍的资料就不与大家分享了
本次飞行遇到问题如下:

精灵2在飞行过程中,电池电量降至60%以下时,会毫无征兆的出现突然下降情况,OSD信息显示下降速度会由0一路猛增至4m/s,精灵2近乎自由落体,futaba全油门、切姿态都无法将精灵2拉起来,如果飞行高度足够在40米+时,精灵2在触地之前还有机会拉起来,如果只有20米-30米飞行高度,精灵2铁定会硬着陆,着陆瞬间巨大冲击力就会造成29号发生的这种悲催的事情 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d=998758&extra= ,在3天飞行过程中,这样的事情总共发生了7次,其中有一次是在下降过程发生的,本来精灵2正以0.8m/s速度匀速下降,已经降到10米左右的高度了,这时突然下降速度突然增大,并超过了3m/s的速度,还是全油门切姿态,完全无解,精灵2再次硬着陆,云台上后来补了扎带,云台没事,但是DJI的垃圾相机卡扣断裂,狗飞了出去,擦花了镜头。
奇怪的是这种突然下降的情况并不是每个起落会都发生,有些RP好的起落,电池飞到30%都不会出现突然下降情况。
求助大神、热情魔友解答这究竟啥情况,出发前我还特意在5imx搜索了高原飞行的注意事项,看到的说法是3000米以内无需担心飞行器动力与电池问题,但这次的飞行以外状况明显是动力出现了问题。(注:昆明海拔1980米,气温5-18度,风力5级以内,精灵2这配置,在广东同样用这些电池,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况,续航时间13分钟,飞行半径800米毫无压力)

网友A:
如果没有其他隐情,可以尝试更新3.06或最新的 3.08固件,另外最好附加个问题视频好分析下。

网友A:
如果没猜错,楼主的机子应该是低版固件吧
ps:精灵2的接收机可以和futaba直接对频的,无需另配接收机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猜错,楼主的机子应该是低版固件吧
ps:精灵2的接收机可以和futaba直接对频的,无需另配接收机。。 ...

这个我知道的 有其他原因才全换的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有其他隐情,可以尝试更新3.06或最新的 3.08固件,另外最好附加个问题视频好分析下。

固件是3.06的 昨天测试的时候还升级了3.08 一样这情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固件是3.06的 昨天测试的时候还升级了3.08 一样这情况

楼主,您描述的突然加速当时飞机的下降的姿态是如何的?是无任何动作平稳加速下降还是会摇摆下降?另外,您的飞机是否有装桨保护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您描述的突然加速当时飞机的下降的姿态是如何的?是无任何动作平稳加速下降还是会摇摆下降?另外, ...

略带摇摆的极速下降 着地都是脚架触地的 没有说机头直接撞地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您描述的突然加速当时飞机的下降的姿态是如何的?是无任何动作平稳加速下降还是会摇摆下降?另外, ...

桨保护器没有装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桨保护器没有装的

当时飞机有拍摄视频的话方便发给我们售后人员吗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时飞机有拍摄视频的话方便发给我们售后人员吗》?

坠落过程没有录制 视频 gopro处于拍照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时飞机有拍摄视频的话方便发给我们售后人员吗》?

当时正在遥控gopro拍照

网友:
能把有特征的照片发上来看看吗?

网友C:
楼主,视频看与不看,最后还得返厂,以后会继续返厂,一次,两次,三次……继续返厂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视频看与不看,最后还得返厂,以后会继续返厂,一次,两次,三次……继续返厂……

广东用应该不用返厂 今天下午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时飞机有拍摄视频的话方便发给我们售后人员吗》?

我刚连续试了4块电池 这摔了7次的精灵啥事都没有 工作正常 真心可能是精灵的动力系统在云贵高原 存在高原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视频看与不看,最后还得返厂,以后会继续返厂,一次,两次,三次……继续返厂……

不用返厂 广东测试 没有问题 说白了 还是dji的精灵2动力系统不适合 高原 在海拔低的地方玩玩就算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精灵2V+前几天也发生过一次自己下坠的问题,还好高度只有2米,没摔坏。

网友D:
昆明海拔好像是1700,应该不会是高原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昆明海拔好像是1700,应该不会是高原的问题。

确实有 精灵回广东就啥事都没有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确实有 精灵回广东就啥事都没有了

刚才查了,昆明海拔是1891.4,是有点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刚才查了,昆明海拔是1891.4,是有点高。

加上风 气流的影响 接近1400克的精灵2 顶不住也很正常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去找說3000M內無需擔心那家伙賠償!
氣溫低電池效率變差!高山空氣稀薄!動力不足重降落已經不錯了!

网友:
我上次在黄山顶(海拔1800米)和你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,三块电池,每块飞了大概20个起落,有一块不正常,离地1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自己掉高,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可能就掉到树丛里了

然后还有就是50%的时候低电量报警

我简单分析了一下 可能和智能电池20次要完全充放一次有关系,这也是官方的说法(说什么为了更好的计算电量,其实电是有的,下降是飞控误判断没电了)

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高海拔,DJI我记得官方的安全海拔是2000米,你上高原建议试试三叶桨,或者买新款(不是电机换成2312了么,拉力提高了200g)

网友:
补充一下 那块不正常的电池 我是第一个飞,飞了500米高下来的途中

网友:
精灵2太重了,到高原会出现状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