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6充电器用1拖6线充mcpx电池问题

楼主(2014-10-31):
我6个电池都插上了,为什么B6上只检测到有4个??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?
还有我要设置的电流应该是多少安?
用过的人告诉我一下,谢谢

网友A:
一拖6的线可能有那个地方断了。

网友B:
电流是那6片电池能承受的总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拖6的线可能有那个地方断了。

昨天刚收到的货。。。
如果线正常的话,B6应该检测出来6块电池才对吧?
但是如果我少插一个电池的话B6就会报警connection break
这到底是线断了还是什么问题啊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流是那6片电池能承受的总和。

用1拖6的线,是串联充电还是并联,应该设置为多少合适,我不知道

网友C:
应该是串联,按照6s电池充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串联,按照6s电池充电

我电压按照6s设置的,但是电流应该怎么设置,我6个1s的电池都插上了,但是不知道6s电池一般用多少安来充,我设置了个0.8a

网友C:
一般是1C-2C,C代表的是电池容量,串联的是单片容量,6S的500毫安电池,1C就是0.5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是1C-2C,C代表的是电池容量,串联的是单片容量,6S的500毫安电池,1C就是0.5A

  我6个电池啊,每个300ma,6个就是1800,1c应该是1.8a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6个电池啊,每个300ma,6个就是1800,1c应该是1.8a吧

应该是按照300来算,不能按照1800来算,1800是并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按照300来算,不能按照1800来算,1800是并充的

哦。那我应该用300ma来充是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。那我应该用300ma来充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