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出问题了,求解决方法!

楼主(2014-10-31):
花牌的 6S 2600  35C, 其中一块充满电,只要一3D,立马就没力气了,需要过十几秒慢慢才恢复,再一翻,又没力气了!还有一块,其中一个单片放电很快,充电也很快!如果这两块电池组装一块电池,怎么鉴定好的单片? 准备大换血,懂电池的高手推荐款好用的电池!35C足够用了!

网友A:
把电池接上一个负载,用电压表测每片的电压,电压下降快的就是坏电芯。

网友B:
哪片不正常,充电的时候不是一目了然吗?

网友:
一楼正解

网友:
电芯坏了   手头有工具换个电芯
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哪片不正常,充电的时候不是一目了然吗?

充电显示 1 2 3 4 5 6 ,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对应的哪一个!  我拆开用万用表测!你给推荐款好一点的电池呗,富力的怎么样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充电显示 1 2 3 4 5 6 ,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对应的哪一个!  我拆开用万用表测!你给推荐款好一点的电池呗 ...

换电芯挺烦的,对应关系搞明白了再动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充电显示 1 2 3 4 5 6 ,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对应的哪一个!  我拆开用万用表测!你给推荐款好一点的电池呗 ...

拔掉一根平衡头再充电,充电器没显示的那个数字就代表拔掉平衡头的那一端,然后再拆开电池找相对应的电池就对了。

网友C:
假如是4的不行,拆开电池从平衡头黑色线连的的那块电池数4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假如是4的不行,拆开电池从平衡头黑色线连的的那块电池数4块

单片怎么测量内阻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片怎么测量内阻?

不懂测量内阻,好像需用仪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电芯挺烦的,对应关系搞明白了再动手。

换倒是不难,就和组装炸yao包一样,问题是外包装不好弄,热缩套弄不紧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倒是不难,就和组装炸yao包一样,问题是外包装不好弄,热缩套弄不紧!

组装电池有视频的。

你潜水还不够深啊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7%B3%D8%D7%E9%D7%B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倒是不难,就和组装炸yao包一样,问题是外包装不好弄,热缩套弄不紧!

装当然简单,其中包封皮是简单之中最简单的部分。
烦的是拆,对付双面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