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度X4V2为什么连接了FUTABA14SG接收机后没有反应??

楼主(2014-10-31):
连接了FUTABA S.BUS2后 在PC客户端跟WIFI客户端都无法校正遥控,油门、副翼、方向、升降都无法校正?请大神解惑。

网友A:
我 也一样。 天九,X4连接好,打开地面站,不显示相关数据。无法调整

网友B:
不要连sbus2,先开控再上飞控电,选固定翼模式。 打ch5 ch6 模式切换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