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舵机问题

楼主(2014-10-31):
以前我的几个锁尾
舵机
的齿轮都很活便,安装后用手板动直升机尾翼,滑套都能左右自由
活动
。最近新买一锁尾舵机,安装后板不动尾翼,用大力可板动一点,但舵机齿轮有异响,不敢再板。请教一下:这正常吗?是松的正常还是紧的正常?谢谢!

网友A:
强硬扳动舵机臂需要小心,因为会对舵机内齿轮造成损坏。对于好的舵机,不能用是否能扳动舵机臂来判断舵机是否正常。

网友B:
舵机两个方向到头是死角,不好扳动,接电看下就知道了,有问题拆开换齿轮

网友C:
新手!阅而学习之

网友D:
安装后板不动尾翼,用大力可板动一点,但舵机齿轮有异响。这肯定是不正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