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认识这种APM GPS吗?GPS背面三个接口,哪个是接APM的?

楼主(2014-10-31):
有人认识这种APM GPS吗?GPS背面三个接口,哪个是接APM的? (这GPS背面三个接口有两个已经损坏,只剩最右边的完好,这最右边的接口能接APM吗?)

APM V2.5.2 的GPS接口有两个,口朝上的是5针接口,口朝侧面的是6针接口,请问一下是哪个接口,连接上面GPS的哪个接口?

网友:
三个都是接APM的,只是左边那个把右边的二个合在一起了,

网友A:
最右边是罗盘接口
中间是GPS接口
最左边是两者合二为一的接口 其实你仔细看看他们的针脚 是连在一起的

必须保持2个不坏 如果坏了2个 基本就废了

6H的天线这么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右边是罗盘接口
中间是GPS接口
最左边是两者合二为一的接口 其实你仔细看看他们的针脚 是连在一起的

那最左边的GPS&罗盘二合一接口是接APM上的哪个接口的?像我这个GPS接口损坏的情况还有修复的可能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最左边的GPS&罗盘二合一接口是接APM上的哪个接口的?像我这个GPS接口损坏的情况还有修复的可能吗?
...

2合一接口 其实GPS这边是1个接口 另一端接APM是2个接口 分别接APM的GPS接口和I2c罗盘接口

当然可以修 只要元件没烧掉 板上铜皮没被扯掉 就可以修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不会是别人丢的飞机,你捡到了吧

网友B:
纠正下  上面

中间是罗盘   右面是GPS   左边是合并一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合一接口 其实GPS这边是1个接口 另一端接APM是2个接口 分别接APM的GPS接口和I2c罗盘接口

当然可以修  ...

I2C罗盘接口指的是下图的这个接口吗?

APM的GPS接口怎么有6根针?而GPS模块上的接口只有4根针?那怎么接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纠正下  上面

中间是罗盘   右面是GPS   左边是合并一起的

I2C罗盘接口指的是下图的这个接口吗?

APM的GPS接口怎么有6根针?而GPS模块上的接口只有4根针?那怎么接呢?

网友B:
你要看下 线序  我也记不清线序如何了
罗盘是  VCC接VCC  GND接GND   SCL接SCL  SDA接SDA
GPS 是  VCC接VCC  GND接GND  TX接RX  RX接TX   剩下两个留空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看下 线序  我也记不清线序如何了
罗盘是  VCC接VCC  GND接GND   SCL接SCL  SDA接SDA
GPS 是  VCC接 ...

在APM板上没有标注线序,在资料上也没有标线序,所以现在犯难了,不知道该怎么接了

网友C:
GPS出线排列,旧式6P 新式5P 接口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PS出线排列,旧式6P 新式5P 接口定义

非常感谢,还想问一下你有这APM 2.5.2的说明书或教程吗?我网上查到的泡泡教程都是APM2或APM2.6或APM2.8的,没有专门针对APM2.5.2的说明书或教程

网友D:
跟我的一样,改天给你拍照片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跟我的一样,改天给你拍照片看看

好,期待你的照片,我好参考一下

网友E:
你这个GPS电子罗盘不能用了,只能做GPS用,买个单独的电子罗盘。

网友:
最讨厌这种小接口 非常容易坏 集成度太高 不容易DIY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GPS电子罗盘不能用了,只能做GPS用,买个单独的电子罗盘。

怎么看出这GPS的电子罗盘坏了?接口修好之后也不能用了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怎么看出这GPS的电子罗盘坏了?接口修好之后也不能用了?

如果敷铜皮没有拔断,或搭桥也可以。左边接口敷铜皮损坏,中间的电子罗盘接口就不能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敷铜皮没有拔断,或搭桥也可以。左边接口敷铜皮损坏,中间的电子罗盘接口就不能用了。

那请教一下,APM 2.5.2是有内置罗盘的,我想使用外置罗盘可以吗?怎么连接?还是说APM 2.5.2只能使用内置罗盘不能使用外置罗盘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请教一下,APM 2.5.2是有内置罗盘的,我想使用外置罗盘可以吗?怎么连接?还是说APM 2.5.2只能使用内置罗盘 ...

APM2.5.2是外置罗盘,集成在GPS里面,如果GPS里面的电子罗盘不能用,买个外置罗盘,直接连接APM的罗盘接口就可以。

网友(2015-07-23):
高人,学习了,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