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停的时候挺稳,一飞起来果冻就出现。求破啊。另外2350g的起飞重量适合什么电机?

楼主(2014-10-31):
如题,小弟用的是银燕2216电机,机架的铝管的,s4v2 飞控   悬停的时候拍出来的画面挺稳的,一前进就有果冻。求破啊!另外我的飞机起飞重量2350g   最大能上11寸桨。什么电机续航时间能长点啊?我现在的只能飞11分钟

网友A:
11分钟不少了,我也有这种情况,准备调整下姿态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1分钟不少了,我也有这种情况,准备调整下姿态感度

不知道换电机换桨能不能续航再长点。。。。。你之前是把感度往高还是往低调啊?

网友:
2300多克应该是有云台吧,我是准备把感度调低,靠云台自稳补偿,至于怎么能提高航时等大神回答吧

网友B:
什么桨?桨太软会有果冻

网友C:
会不会是桨高速变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桨?桨太软会有果冻

用的就是银燕2216电机带的桨。碳桨还在路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桨高速变形

不知道啊。应该不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桨?桨太软会有果冻

之前用的碳桨也是一样。

网友:
用的什么云台,可以试试把云台的电机功率调大点

楼主:
自己顶上去

网友(2014-12-10):
卧槽,2216带2.3KG?多少油门起飞啊

网友:
这么重吗,都有什么

网友:
太重了。。。能飞11分钟已经很好了。我的2216超过1600克,每多100克,悬停少一分钟。

网友D:
这可能和云台与机架固定当时有关,不要硬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