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900+A2+lightbridge高清图传+14SG单控,是否能设定单控控12个动作?...请求高手协助

楼主(2014-10-31):
S900+A2+lightbridge高清图传+14SG单控,是否能设定单控控12个动作?...请求高手协助

先前有飛友使用的S1000+A2+lightbridge高清图传+14SG單控能單控機子和雲台
現在我已添購,但欲發現只能單動8動.需雙控才能有9-16動可控

请求各位高手协助设定

网友A:
其实有第三方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有第三方方法

可否分享经验呢?谢谢

网友:
我用的华科尔f12e 可以实现主控飞机7个通道 剩下五个通道直接控制云台 主要是接收机要有12个通道输出 外加了pwm转sbus控制器 了解详情请加我qq241680555

楼主:
感谢大大的分享
看似大大不是使用lightbridge高清图传吧..我主要想设置的是lightbridge高清图传内的动作..不想再***其他的接收.
没有lightbridge高清图传情状下.小弟是也能设置一颗7008来做到14动.

网友B:
FUTABA T14SG的话,在遥控器的SYS  -->  TRAINER菜单中把CH MODE改成12CH,之后在Lightbridge调参中校准遥控器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UTABA T14SG的话,在遥控器的SYS  -->  TRAINER菜单中把CH MODE改成12CH,之后在Lightbridge调参中校准遥 ...

感谢,小弟依指导做出12动了

网友C:
咨询一下lightbridge用的感觉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咨询一下lightbridge用的感觉怎么样?

lightbridge用的感觉怎么样? ..最明显的感觉是..不要用在P2上.吃电凶..吃挂了我朋友的二颗P2原厂电池.他就拆了不用了..

网友C:
哦哦》》我说画质啊那些!

网友D:
今天用ios版本地面监视 只显示四分之一 也是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今天用ios版本地面监视 只显示四分之一 也是醉了

你这是BMPCC云台吗?是的话.比我装的好多了,我的只几乎全黑..只有一小排有影像(比状态列还小的一排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哦哦》》我说画质啊那些!

GH4云台的话.我朋友说..他连地上的蚂蚁都可以看的一清二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是BMPCC云台吗?是的话.比我装的好多了,我的只几乎全黑..只有一小排有影像(比状态列还小的一排)

是GH4云台,这商品伤不起。最近闪退 无法下载 各种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GH4云台的话.我朋友说..他连地上的蚂蚁都可以看的一清二楚

哦哦!延迟那些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哦哦!延迟那些怎么样?

因为差约1秒左右..他是玩乐性质的,也都在合适的飞场飞..所以他觉得没差那一秒,以看到的画面为准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差约1秒左右..他是玩乐性质的,也都在合适的飞场飞..所以他觉得没差那一秒,以看到的画面为准,

延迟已经受不了了  不定时的无信号等3-5秒 受不了  还有地面端线是个牵绊 灵活性受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UTABA T14SG的话,在遥控器的SYS  -->  TRAINER菜单中把CH MODE改成12CH,之后在Lightbridge调参中校准遥 ...

顺带咨询,10CG的控,也能在12CH下用不?最多能设多少动作?

现在,除A-U 5个通道外,X1接高清图传、X2接D-Bus。X3又不能用三段开关,而我想设个三段开关用于控制遥控快门。
谢了!

网友(2015-05-14):
楼主,我按照上面的设置,lightbridge能识别12个通道和进行校准,但是打开A2的调参软件却依然只能看到8个通道有动,难道是lightbridge虽然识别但没有输出12个频道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