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新手,固定翼转多轴,请大家知道qav250穿越机。。。

楼主(2014-10-31):
新手一直玩固定翼苦于没有飞场,准备转行4轴穿越机,根据论坛的配置,还缺几样东西,麻烦大家推荐点价格便宜,性价比OK的图传设备,因为第一次搞我自己也不知道缺什么。。
1、qav250机架150
2、银燕1806+电调动力套装 410
3、cc3d飞控 130
现有 3s电池  d10控 请问要想穿越还缺什么东西 谢谢 。。。
另咨询下,1、多轴正反桨如何安装,正转电机安装正桨还是反桨,或者是啥顺序。。。

2、新手貌似希望搞个带无头模式的飞控,请推荐下

网友:
还缺几样?我看你这啥也没有啊

网友A:
图传发射机,400mw左右,最好换蘑菇天线,预算200出头
图传接收机+监视屏/图传一体机,天线最好也换成蘑菇天线,预算600
摄像头,索尼700线或808二代或山狗,穿越机可以考虑808,预算有限就买摄像头
另外最好弄个失控BB响,方便找机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传发射机,400mw左右,最好换蘑菇天线,预算200出头
图传接收机+监视屏/图传一体机,天线最好也换成蘑菇 ...

谢谢您的指导

网友:
各种插头,线材,螺丝,慢慢买吧!!一下是买不全的,有些东西只有只有遇到了才知道缺了!!

网友:
有些东西只有只有遇到了才知道缺了!!

网友:
无头模式确实对新手有很大好处,若要naze32飞控可以找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