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7e刷了固件,怎么玩模拟器啊

楼主(2014-10-31):
d7e刷的g大固件,就刷了固件和端接电阻,连模拟器都是无法识别,控 里面的ppm都开启了,求大神

网友A:
应该不是控的问题,电脑识别模拟器的加密狗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控的问题,电脑识别模拟器的加密狗了吗?

用其他控玩都没问题,就d7e一直连不上

网友:
协议选择ppm ,加载一下, 应该就可以输出电脑模拟器的信号了。

网友:
模拟器里有一控制台  装上就认手柄了  我是8和1出现过同样问题

网友B:
楼主如何刷的固件呀!我的刷成石头了!求救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如何刷的固件呀!我的刷成石头了!求救额

额,我也不知道,我买回来的时候就是改好的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了!已经弄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