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科尔7如何设置V尾混控!

楼主(2014-10-31):
做了个SU-27、用的华科尔7、但不知道什么叫做V尾混控、也不知道怎么设置为V尾混控、。还请前辈教教

网友A:
好像是要用三角翼混控的樣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要用三角翼混控的樣子
谢谢前辈啦

网友B:
新手天天来学习!

网友C(2015-02-23):
只要能选飞机布局就选V尾就行了,我的D10可选的,D7应该可以,三角翼是升降副翼,可用来飞差动平尾,和V尾不同的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