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几s电池的选择上,请大神解惑

楼主(2014-10-31):
比如在机架,桨和电机功率等条件都相同情况下,
A. 900kv 3s动力
B. 300kv 9s动力

理论上,它们的最大转速应该差不多,输出功率也一样的情况下,扭力也应该一样,这样的话AB两种组合相比之下各有什么优缺点?

如果B没有什么明显缺点的话,那果断应该选B啊,电流小热损失就小,电池的C小还便宜。也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最高的S和最低的KV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还是说做出小体积小KV的电机有实际困难?

网友A:
载重不同,用的桨也不一样,转速差别大了

网友B:
kv和桨的尺寸是有匹配区间的。在允许范围内。大桨高续航。小桨高机动。自己取舍

网友C:
个人赶脚还是超过3S要好一些吧,就想楼主说的,相同功率情况下,高电压电流会小一些,对电池要求应该低一些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载重不同,用的桨也不一样,转速差别大了

现在就是假设用一样的桨,一样的最大功率,一样的转速。

飞起来效果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v和桨的尺寸是有匹配区间的。在允许范围内。大桨高续航。小桨高机动。自己取舍

现在是假设用一样大小的桨,一样的输出功率,只考虑S数区别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就是假设用一样的桨,一样的最大功率,一样的转速。

飞起来效果一下吗?

用一样的桨,一样的转速,拉力肯定一样,不过你做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赶脚还是超过3S要好一些吧,就想楼主说的,相同功率情况下,高电压电流会小一些,对电池要求应该低一些 ...

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就应该尽可能高的提高电压。甚至是使用升压模块。但实际上很少有这么做的,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在某方面有实际上的困难,也就是目前科学技术和成本的极限。
大家除了记住简单的低KV用大桨,高KV用小桨,大桨高续航小桨高机动这个规律意外就没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吗?

我猜是S应该越大越好,但低KV的电机有以下问题:

1. 可能低KV的电机很难小型化,即使功率一样自重要重很多。
2. 低KV的电机很难实现低电流,也就是要达到一定的转数除了高电压还必须提供一定量的电流。用同样工艺生产出来的低KV电机会比高KV电机功率高很多。而要生产低KV低功率的电机则需要更好的工艺,目前做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一样的桨,一样的转速,拉力肯定一样,不过你做不到

为什么做不到呢?因为做不出这种低KV低电流的电机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做不到呢?因为做不出这种低KV低电流的电机?

呵呵,低KV低电流的电机多的是啊,你拿300K的电机用15寸桨就正常,你拿900KV的电机用15寸桨飞几分钟电机就过热报废了
什么电机KV搭配什么桨什么电池都是厂家经过几百次试验弄好的,我们只管用就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是假设用一样大小的桨,一样的输出功率,只考虑S数区别

你15的桨怎么用3s

网友:
9s能比3s便宜?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不同KV电机首先绕组不同,其次内阻也不一样,同样功率输入,高KV电机发热会更大一点,这就导致了他的有效输出功率会低于低KV电机,相同尺寸的电机,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,一样的桨一样的功率,高KV电机在电机满负荷运作时最大动力输出要高于低KV电机,低KV电机的效率要高于高KV电机,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你会发现,同样悬停,低KV电机的悬停油门要高于高KV电机,对于喜欢激烈飞行的人来说,动力的富余是很关键的,不能一味的只看续航,而是应该通过合理的配比,使电机工作在他最合适的效率区间,还有,你说高S数电池放电C数低,那就是错了,同样的电池,单体容量越大的,他的能量密度也会越高,你可以简单的换算下,3S6000和6S3000的重量,但又要说的一点就是高S数电池同样功率输出,压降要比低S数电池慢一点,也因为此获得了更高的输出持续时间。

还有,桨叶的选择也很关键,像APC的9*6E桨,就不能用于多轴,因为他已经接近失速螺距,只有在竞速固定翼上会有良好的表现。多轴理论上来说10寸桨不宜超过5.5英寸螺距,不能高于6.0英寸螺距,不然在悬停时候工况会非常恶劣,螺距越低,相对效率越高,但是最大功率输出不如高螺距桨,还是要看你实际应用领域和个人操控手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就应该尽可能高的提高电压。甚至是使用升压模块。但实际上很少有这么做的,所以我觉得 ...

同样是3508 有800左右kv也有380kv这就否定了你猜想的第一点。2低kv不用提高转速而是通过带动直径更大的桨来提高拉力。因为kv低扭力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低KV低电流的电机多的是啊,你拿300K的电机用15寸桨就正常,你拿900KV的电机用15寸桨飞几分钟电机 ...

呵呵,如果你懒得考虑一个为什么,那我们确实聊不到一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呵呵,如果你懒得考虑一个为什么,那我们确实聊不到一起。

好吧,你适合自己绕线自己做电机,值得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样是3508 有800左右kv也有380kv这就否定了你猜想的第一点。2低kv不用提高转速而是通过带动直径更大的桨 ...

现在是假设在同样输出功率的情况下谁效率高的问题,不是讨论一种电机不同kv值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同KV电机首先绕组不同,其次内阻也不一样,同样功率输入,高KV电机发热会更大一点,这就导致了他的有效输 ...

多谢,这是目前看到最靠谱的答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