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选择遥控器, 请大家推荐 谢谢!

楼主(2014-10-31):
价格1000以下  可以接受
先开始玩kt板    然后搞航拍   最终目标 FPV
天地飞 8x    价格可以吧
天地飞9 一代可换高频头的
还有就是d10  可是外观个人真不喜欢
还有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  谢谢!

网友A:
天9II吧,质量稳定可靠,性价比高,我已经用了两年多了,从来没有出现过失控的现象。

网友:
呵呵~!我以前跟你想法一样~! 个人觉得买天8就不如买9了~! 对于我这样新手,不懂改装电子器件,不懂改装,我买了天9高频头外置的!

网友:
DEVO08S,我用了两年多,没有失控过,手感,做工都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9II吧,质量稳定可靠,性价比高,我已经用了两年多了,从来没有出现过失控的现象。

这一款 不是外置高频头吧?  我想最终fpv

网友B:
9xr 固件比天地飞强大,混空强大,外置高频头,需要自己买,最终好像可以直接插433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9xr 固件比天地飞强大,混空强大,外置高频头,需要自己买,最终好像可以直接插433

呼比列。。。。。贴吧也是你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9II吧,质量稳定可靠,性价比高,我已经用了两年多了,从来没有出现过失控的现象。

哥们有联系方式么?  我想问问天9二  可以加功放  433么?方便吗    一代和二代有什么不同呢?

网友:
1000以下性价比和平价最高的就是d10了……而且想升级其他时出二手也好出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呼比列。。。。。贴吧也是你吧

贴吧那个我叫盗版忽必烈,,,去了个盗版没想到还可以认识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贴吧那个我叫盗版忽必烈,,,去了个盗版没想到还可以认识我

我是贴吧你说是大神的那个,zdxxxxx我是菜鸟,世界真小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天8x够用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