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有什么办法可以使pixhawk在无GPS的情况下使用呢!!!

楼主(2014-10-31):
手头上有一个pixhawk,想组建一个室内的小四轴飞飞,结果把GPS拔下来之后发现飞控在启动的时候无法通过自检,一个劲闪黄灯,有什么办法可以使pixhawk在无GPS的情况下使用呢!!!

网友A:
能不能像apm一样,把自检关掉啊

网友B:
PIX本来无GPS也可以启动啊....你要看自检提示信息..还要你实验可以解锁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像apm一样,把自检关掉啊

怎么关呢?教教我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像apm一样,把自检关掉啊

成功了!!!多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IX本来无GPS也可以启动啊....你要看自检提示信息..还要你实验可以解锁了吗

找到方法了,把自检关闭就可以了,pixhawk貌似不装GPS的话就会一直闪黄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方法了,把自检关闭就可以了,pixhawk貌似不装GPS的话就会一直闪黄灯

其实不关闭自检应该也可以照样解锁..我以前都不看灯的

网友:
把围栏的选项改为高度限制

网友C(2014-12-25):
在参数设置里查找"ARM",找到解锁前自检。

改成-9(取消GPS自检),如果改成0就什么自检都做,强行解锁起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参数设置里查找"ARM",找到解锁前自检。

改成-9(取消GPS自检),如果改成0就什么自检都做,强行解锁 ...

多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!

哪里人呀,好近@

网友D(2017-04-18):
要是装个GPS,自检通过不了。怎么解决。大神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是装个GPS,自检通过不了。怎么解决。大神指点

连MP在解锁的时候看报错信息红字是什么,然后相应排除

网友(2020-01-13):
在遥控器上切换到不需要GPS的飞行模式-如自稳模式就可以。

网友:
如果切换了自稳模式之后,还是不能解锁,那就应该是地理围栏,把地理围栏取消了就可以了,我这边用来训练的,不带GPS的pixhawk都可以过自检,只要解锁后,电机能怠速转,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全部参数表里面找到ARM Check,关闭这个功能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