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 求教!扭力吊飞机逆时针方向转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4-10-31):
刚换电池的时候,它就给我逆时针方向转。飞一会之后,再吊,就顺时针方向转了。但是,有时,没打副翼它也会转的很快。以前我以为是风的问题,今天风不大,我去试了还是这样。求解!机机是我照着 淘宝买回来的 clik-v3 做模板,切KT板做的。

网友A:
反作用力的效果,参考直升机为什么要有个尾螺旋桨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作用力的效果,参考直升机为什么要有个尾螺旋桨~~

飞机在反扭力的作用下应该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吧,但有的时候它为什么又变成逆时针方向旋转了?

网友B:
有两个原因,第一你右转的时候 是否打了左副翼但是飞机掉高度了,这样相当于飞机在向鸡翼方向飞行 副翼舵效是反的,第二种原因是惯性,你为了保持不让飞机左滚 打了右副翼,但是飞机没有停止左转或者没有向右恢复到背对自己,就打了过大的舵,同时还可能闪了过大的油,造成了飞机加速右转,之后哪怕你会中了副翼,飞机还是会继续右转。

网友:
多半是垂尾的作用

网友C:
电机轴的问题吧  电机烫吗   说一下 浆与翼展的尺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机轴的问题吧  电机烫吗   说一下 浆与翼展的尺寸

大神出现了!!!那应该就是电机轴的问题了,我每次摔机都是头着地。我已经摔弯两个电机轴了,这个看着没什么事就接着用了。。。桨是1047   翼展880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两个原因,第一你右转的时候 是否打了左副翼但是飞机掉高度了,这样相当于飞机在向鸡翼方向飞行 副翼舵效 ...

应该不是第二个原因,我上手练习的就是扭力吊,所以不打副翼。您说的第一原因里的  右转  又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?我今天又去试飞了下,旋转方向没有问题,但我没打副翼,它自己转的飞快。应该是楼下分析的,我电机轴歪了吧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大神出现了!!!那应该就是电机轴的问题了,我每次摔机都是头着地。我已经摔弯两个电机轴了,这个看着没 ...

换电机吧  轴承损伤了  自己换轴精度差效果不好  XXD的就行 新的就行  如果想搞搞就用缝纫机油少量点轴上试试  估计效果不好  千万别用汽车的机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电机吧  轴承损伤了  自己换轴精度差效果不好  XXD的就行 新的就行  如果想搞搞就用缝纫机油少量点轴上 ...

如果换9寸浆 力够 就使9寸浆  吊机好控制   尤其有风的天  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电机吧  轴承损伤了  自己换轴精度差效果不好  XXD的就行 新的就行  如果想搞搞就用缝纫机油少量点轴上 ...

好的,谢谢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