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mz控通道不够用,请教最简洁的解决方案。

楼主(2014-10-31):
后期的Dji的A2和零度的双子星等“高端”飞控都不约而同地走了S.BUS连接接收机,简化了接线,通常8个通道都够用了。我的通道分配方案如下:CH1/AIL、CH2/ELE、CH3/THR、CH4/RUD、CH5和CH6/模式切换,CH7/收房起落架、CH8/osd字符消隐。其中CH1--CH6是走的S.BUS,飞控内部已经分配好了,CH7和CH8由接收机6208用普通三芯延长线外接。但是14mz剩下的6个通道就无法再用了,因为手头的6014接收机不支持s.bus模式,这下苦逼了。 求最简洁的解决方案,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,小的这厢有礼了!

网友:
用副厂接收机嘛,frsky-tfr8sb,并且还有独家发现的官方隐秘用法,保管能用sbus还能用上传统通道。

网友:
6208可以设置前几个通道是sbus,模拟接口变成后面的通道,你看看说明书吧,具体记不住了

网友A:
14mz可以用7008的S-BUS功能吗?可以的话 我有7008换你的R6014用来飞涡喷 怎么换法QQ1659801 6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4mz可以用7008的S-BUS功能吗?可以的话 我有7008换你的R6014用来飞涡喷 怎么换法QQ1659801 6聊 ...

我也是固定翼老魔,暂时不考虑放弃固定翼,就不换了。

楼主:
谢谢以上各位帮助!仔细阅读说明书后问题已经解决。飞固定翼出来的都不关注s-bus使用,这是个问题。在此归纳一下R6208SB扩展使用方法(供有此需要同学参考):1、将附带的短接线插入接收机DATE插口,接收机上电(不用开发射机),看到接收机LED红色三次短闪,即进入mode A,此时接收机的1--8通道是s-bus(通过s-bus进入飞控),9-16通道通过接收机的传统端1-8输出。mode B是反向使用(即9-16通道走s-bus,1-8走接收机的传统端),可以通过按住接收机设置按钮,当led出现红绿交替闪烁后,即完成。

网友(2014-12-20):
引用 楼主:
谢谢以上各位帮助!仔细阅读说明书后问题已经解决。飞固定翼出来的都不关注s-bus使用,这是个问题。在此归 ...

还是对SBUS扩展不太明白。。。我的6208,SBUS接口连接NAZA V2,6208插上红色短接插头。变成红灯3闪。但是NAZA不启动,调参软件显示遥控器和飞控没有连接。。。单独一个6208不能实现8个通道以上的使用?必须另外接一个接收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