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KT这个地方是怎么固定的??

楼主(2014-10-31):
这两处碳纤杆怎么固定的呀。

楼主:
不会是胶粘上的吧。直接胶粘上不稳吧

网友A:
好看,粘上去的,粘结部位另有贴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看,粘上去的,粘结部位另有贴片

直接粘上加固效果不会好吧,机翼一受力会不会把机翼扎个洞啊。

网友:
热熔胶吧

网友:
一般是用胶的吧

网友:
交叉处两侧用层板固定一下,顶上也可以垫一下薄层板,然后用热熔胶枪一粘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的分享!

啊?!俺什么都没分享啊,这么说我怪不好意思的(●°u°●) 」

网友C:
觉得用轻木镶入KT板里面,做个凹坑,碳杆放在凹坑里面,热熔胶粘上就好了,机翼那的夹角最好是用薄的铝片折起,用钉子敲个坑,粘上完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觉得用轻木镶入KT板里面,做个凹坑,碳杆放在凹坑里面,热熔胶粘上就好了,机翼那的夹角最好是用薄的铝片折 ...

这招不错,好厉害,谢谢。

网友:
泡沫胶堆  还有弹性  抗拉

网友:
UHU胶,干了以后很有韧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