纸飞机教程 二 : 简单的剪纸飞机(编辑完善中)

楼主(2014-10-31):
纸飞机教程  二 : 简单的剪纸飞机

各位老师:本教程是我们以往纸飞机航空文化体验活动的总结,欢迎大家批评指正,一起研究,我们会不断完善,希望对新入行的航模辅导员有所启发。

纸飞机教程  一  : 简单的折纸飞机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99732&fromuid=15309

纸飞机教程  二 : 简单的剪纸飞机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99835&fromuid=15309

纸飞机教程  三 : 简易像真纸飞机 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01928&fromuid=15309

纸飞机教程  四 : 二战著名战机P-40像真纸模型飞机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02647&fromuid=15309

纸飞机教程  五 : 中国歼-15重型舰载战斗机像真纸模型飞机 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14210&fromuid=15309

纸飞机教程  六  : 中国歼-10战斗机像真纸模型飞机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7704&extra=page%3D5]

上一节我们讲了简单的折纸飞机,并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。学生使用了剪刀、乳胶等基本工具,体验到最初的飞行乐趣和成功体会。

折纸飞机的做法很多,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,简单的加工改造也会有很多方法,大家都可以发上来交流。

本节我们开始制作简单的剪纸飞机,剪纸飞机减掉了多余的重量,飞机布局更加自由,像真度更高,飞行效果更好。

方法依然是很简单,不同于折纸飞机,制作前的规划变得特别重要,这就有了图纸的概念。当然,我们只是在图纸上直接制作了。

还是取A4纸的一半,对折,在上面规划好飞机的样子。飞机的比例可根据你的常识或喜好自行定夺。当学生们各式各样的飞机制作出来后,你会有惊喜的。

按照你的规划,减掉多余部分。

把机头的配重部分向机头一层一层叠起来。

折好机翼。

打开尾翼。

这时候,精彩的部分到了,以下几种方式你可以自由选择,也可以一一试过。

双垂尾上单翼

双垂尾下单翼

T型垂尾

V尾

还是回到常规的尾巴,试飞你的小飞机,调整重心,如果头轻,就在机头里塞小纸片,如果头重,就把机头减掉一块,边试边调,直到小飞机稳定直线滑翔。

飞机上的各个控制舵面,只需一剪子,一折,就出来了。

有了控制舵面,调整的手段就多了,玩儿法也多了,放下襟翼,看看飞机是不是飞的慢了,这就是飞机起飞着陆时放机翼的原因。

前缘襟翼,机翼经过一折,原来耷拉着,现在挺阔起来了,这就是结构的力量啊。

机翼上部加强一个小纸条,上反角出来了。对比一下无上反角或下反角飞机的安定性和机动性。

蝴蝶翼,空气刹车的作用。高级滑翔机才有的设置啊。

由于纸比较软,机翼在飞行中上翘的厉害,所以在机翼下面加上拉杆,塞斯纳182就是这样做的。

各位老师同学,简单的折纸飞机,你能体会到多少航空知识?

您还认为纸飞机是小儿科吗?

网友:
易取材,很好的启蒙教育.

网友:
好,教程做得不错。

网友:
教程做得不错

楼主:
谢谢大家鼓励

网友:
很好的思路,开拓了思维,赞一个

网友:
不可小视的纸飞机

网友:
启蒙纸飞机

网友:
收藏了!绝对喜欢

楼主:
上周在海南三亚度假,做个纸飞机玩儿,在房间里试飞时好好的,但在户外,因为空气流动的作用,飞机明显头轻,出现了波状飞行

楼主(2014-12-18):
如果学生多,而且年龄偏小,动手能力差,不能画出飞机图样并加工,这时就需要教师帮助画出飞机的样板。

我们做了三种飞机的样板,分别是平直机翼,根稍比大于1的平直机翼和后掠翼

把三种机翼叠加在一起,我们可以看出:机头和机尾基本是一致的,只不过因机翼的差异重心位置会不一样

在每个折点画个小圆圈,以不同颜色标记

删掉连线,只剩下圆圈,打印下来,贴在厚一些的卡纸上,圆圈中心扎孔,可以使笔通过孔留下印记。这样,一个***通用模板就做好了。

把做飞机的纸对折。

模板压在飞机纸上对齐,用笔通过孔做印记,每次一般选一种飞机。

我们选了后掠翼,做好标记。

通过点把飞机勾画出来(画的时候可做适当更改)。

剪掉多余部分(剪的时候可做适当更改)。

不同的飞机很快就做出来了,注意后掠翼飞机气动中心靠后,重心需后移,所以机头剪掉一大块。

网友(2015-03-01):
小孩子 很容易上手 。。。

网友:
讲座全部收藏

网友:
这架纸飞机如果折成没有翼型的话(板机),襟翼往上扳比较好飞一些,平尾尾舵也要往上扳。

网友A:
板机的襟翼往上扳(重心后方往下压形成纵向平衡)比往下扳(形成凹凸翼型)更好飞一些!不知什么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机的襟翼往上扳(重心后方往下压形成纵向平衡)比往下扳(形成凹凸翼型)更好飞一些!不知什么原因?

...

这种简单的无动力纸飞机,主要作用是演示飞机各个机构的功能和作用,襟翼放下后,可以明显感受到机翼升力增加,飞机上升趋势显著,速度减小,很快进入失速状态,从整个过程来看,飞行不如以前平稳,但就最初的阶段来看,已经足以演示襟翼的作用了。
至于您照片所示飞机机翼中部舵面上翘后飞行品质得到改善,可能是类似"好扭"的意思,不知说的对不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简单的无动力纸飞机,主要作用是演示飞机各个机构的功能和作用,襟翼放下后,可以明显感受到机翼升力 ...

      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,我那架手掷滑翔现在只能这样理解:襟翼往下放,使板机具备了不完整的凹凸翼型特征,出手后机翼会产生升力,但我那架手掷滑翔机除两片襟翼外,其他部分都是平板一块,所以我前面说,放下两片襟翼,是具备了不完整的凹凸翼型特征,所以相对升力比两片襟翼往上扳可能形成的升力要小一些。具体原因我也有些不清,但实际飞行是我那架两片襟翼往上扳比往下扳升力要大一些。哪位模友来解释一下。您那架由于将机翼前部分下弯了(我那架没有),可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凹凸翼型特征,正如您说,升力应该要大一些,但飞行距离是不是可能要(比前面部分不下弯)近一些?这是我猜想的,不知前辈做过实验没有?

网友:
我们给两架手掷滑翔机同样的力,你那架由于有了比较完整的翼型,所以这个力被转换成升力相对较大,从而使升力相对大于向前飞行的力(距离);我那架由于没有完整的翼型,使向前的力(距离)相对大于升力。

网友:
不过我自己那架手掷滑翔机,可能要另当别论了。将两片襟翼往下和往上扳,都能滑翔,但往上扳比往下扳要好飞一些。我还是有些不清楚!哪位模友来解释一下!

网友:
挺好的教材,

网友(2015-09-01):
小纸片,大智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