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PL8充电器居然出来这个问题,有没有人碰到同样的

楼主(2014-10-31):
       这个充电器才用9天时间,在我用40A电流正常充电使用的时候,电压输入端出现了类似短路的现象,直接把电压给拉保护了,再怎么反复试都无法再次重新启动,然后就这么这个充电器就这样坏了,才买10天商家也不给换,据说返修要返回到新加坡可能要等上一个半月的时间,坑爹啊,才买的新玩意就这么不能用了。问下坛子里的用这个充电器的朋友,有没有谁出现了同样的问题?PL8充电器的返修真要返回新加坡么?

网友A:
能不能把现象说详细点,你这个可能是哪个MOS坏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把现象说详细点,你这个可能是哪个MOS坏掉了

   正常充电的时候突然断电,然后再这个充电器空载接上电源,就会把电源拉灭了,电源自动保护动作,反复测试都这样的,无法再次启动,这样还不详细么,内部没有烧焦的味道,就是开不了机器。新买的PL8,没有用过几次的

网友B:
可以试试先接上充电器再给电源通电,因为接上充电器的瞬间会打火,造成电源保护。如果还不行的那就是坏了,你说用40A充那坏的可能性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试试先接上充电器再给电源通电,因为接上充电器的瞬间会打火,造成电源保护。如果还不行的那就是坏了, ...

试验过了的,接上充电器给电源通电也不行,40A电流充电真的很容易坏么?PL8不是典型的可以用40A电流充电么,而且我用的是6S 40A的电流,还不是8S 40A的电流,充电器的功率还远没有达到它标称的1344W的功率啊

网友C:
我也是pl8,最大也只用30a的冲,你真大胆

网友:
楼主以后换个好保修的国产货吧

网友:
能否重刷一次固件,试试看

网友:
上千的坑爹货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pl8,最大也只用30a的冲,你真大胆

谁说PL8 用40A 冲就是胆大了? 楼主这个就是质量问题。 我用了2个月了每次都是40A 冲两块6S 5000电池。但是楼主说的好像返修去新家坡要一个月时间有些不靠谱。PL8返修据说都要8 9个月的 。

网友D:
你的电源用的什么的呀

网友:
返修不是发新加坡的吧,你用的什么电源,efuel的么?

网友E:
好像skyrc 的Efuel供电器對PL 系列充电器会造成重大伤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pl8,最大也只用30a的冲,你真大胆

長期使用40A 充電漂過....

一台PL6 +PL8 ...很好用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好像skyrc 的Efuel供电器對PL 系列充电器会造成重大伤害

TAOBAO 上FLATPACK 1500 又便宜又那麼好用...買EFUEL 真傻.

网友:
高级货的悲哀呀!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电源用的什么的呀

就是skyrc  1200w电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skyrc  1200w电源

那么问题就找到了呀 这电源不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TAOBAO 上FLATPACK 1500 又便宜又那麼好用...買EFUEL 真傻.

你看看,LZ买的正是Efuel的电源

网友:
我都是用最多20a给充电包充,然后40a给电池充,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:
再不掂记啥屁8,海波浪地了,好像是没有售后,老老实实的用A6吧。

网友:
我用的pl8,电源是服务器电源,正常服役中

网友:
返修新加坡已经是改进之后的了,N年前我用PL8的时候是返回Maryland,USA。

网友:
EFUEL  不知怎麼樣會跳壓的

网友:
PL8的老德行,很多模友都被坑啊!支持国货 Icharger 做的不错 朋友用的308感觉很棒,售后方便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常充电的时候突然断电,然后再这个充电器空载接上电源,就会把电源拉灭了,电源自动保护动作,反复 ...

应该是升压和降压的MOS烧坏了,一上电电源和地短路,所以电源保护

网友:
便宜点出给我,自己研究研究

网友:
用了20天PL8就烧了的路过

网友:
明显选取的电源出力不足造成的,现在大功率充电器找电源确实有点难!这个情况你时候后悔当时没有买308呢

网友:
这个东西发回去一个半月够呛回来

网友:
节哀吧,返厂维修吧。
电源卖掉吧,换通讯电源吧。

网友(2015-01-24):
引用 网友E:
好像skyrc 的Efuel供电器對PL 系列充电器会造成重大伤害

北 京很多模友都在用PL8加这个电源,都没事,电源应该没事,为了安全起见,合计39A以下才安全

网友:
是不是,充电器里面是否进了,螺丝之类的金属材料,导致元件短路,没进的话,换个电源再试试

网友:
pl8里面有保险管,是不是保险爆了

网友:
家里一台PL6 一台PL8,一直40A充,一点问题没有。

网友G:
PowerLab 工廠發出緊急通知  有關skyrc 所製造的Efuel供電器 因為電壓突坡高達 52v   對PL 系列充電器造成重大傷害,強烈呼籲用戶的PL系列充電器不要搭配該款電源供應器使用。工廠已經對該供電器電路驗證上  證實了PL系列燒毀或是軟件異常的原因也不要讓充電器經常在極限功率充電,可以確保充電器的安全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PowerLab 工廠發出緊急通知  有關skyrc 所製造的Efuel供電器 因為電壓突坡高達 52v   對PL 系列充電器造成 ...

XD我也是這樣配!已經購買的用戶那該如何解決!官網是否有說明...

网友:
内部有短路。有可能是mos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XD我也是這樣配!已經購買的用戶那該如何解決!官網是否有說明...

我也是网上看来的消息。如何解决好像只能是返厂维修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skyrc  1200w电源

你的问题是  skyrc  1200w电源  这个电源有问题,用这个电源+PL8的  大多数都烧充电器的!! 我的PL8长期都是用40A充电的

而且你的电源才1200W  怎么可能发挥到PL8 标称的1344W的功率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