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M滑翔机如何配舵机,谢谢!

楼主(2014-10-31):
请问
我们制作的轻木滑翔机,只有方向舵和升降舵,翼展1900,重1000克左右,配2217电机和11寸桨。
没有暴力飞行,只求平稳飞行,顺利着陆。
我们没有飞行经验,不能经常飞行。
这种情况下,我们选择那种舵机经济实惠够用就行。
谢谢!!!!

网友A:
机机做好了没,拿出来秀下

网友:
9克舵机就行

网友:
9克舵机足矣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机做好了没,拿出来秀下

在少年宫,周日下午上课照相!
敬请期待!

网友B:
轻木滑翔机俯冲时候速度很快的,建议给升降舵用金属舵机防止扫齿,银燕的8g金属舵机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轻木滑翔机俯冲时候速度很快的,建议给升降舵用金属舵机防止扫齿,银燕的8g金属舵机不错。

好的,谢谢!

网友C:
普通的银燕塑料齿舵机足矣,一个也就十三块钱左右。

网友D:
提議樓主用較為大力點的舵機,如輝盛MG90或銀燕17g金屬齒舵機,我以前也有2M 翼展的電滑,初時全部用9g舵機,在慢速或關動力來飄時沒有問題,已飛過多次,後來開動力全速飛行就覺得機子有點不受控,轉向有時要等一下,過灣要很大空間,後來全換了輝盛MG90,就得心應手,靈活得多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普通的银燕塑料齿舵机足矣,一个也就十三块钱左右。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提議樓主用較為大力點的舵機,如輝盛MG90或銀燕17g金屬齒舵機,我以前也有2M 翼展的電滑,初時全部用9g舵機,在 ...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