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度s4飞控能不能加图传和osd

楼主(2014-10-31):
我用的伟力v303四轴,想看到飞行数据,不知道能不能给这个s4飞控加图传和osd,怎么连接,请大师指导。

网友:
可以啊,看飞控上是否有com口

楼主:
谢谢了,我拆开看看吧?不太懂怎么连接,也不知道s4有没有osd功能,

网友:
可以..我以前也加在V303上

网友:
是不是這樣?

网友:
你的osd在哪里买的,有名称吗,还有v303装上无刷云台后遥控上的那个上下俯仰键能进行控制吗?

楼主(2014-12-05):
没有试过,我没有无刷云台,

网友A:
朋友你的OSD哪里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朋友你的OSD哪里买的

有圖是窮人OSD

网友:
你这样的接法是不是就可以省了一个GPS模块而直接利用四轴自带的GPS呢?

网友:
买了个S2版的。。。。这个能和S4V2 共用GPS吗????他们俩个不是单独的GPS吗?

网友:
只能用非凡那个GPS模块,v303那个是3根线的,我接了,OSD找不到模块,调整速率偶尔能找到。。请教大侠们怎么搞?我想用回V303原来那个GPS模块。。。

网友B:
试试用303的GPS,OSD波特率调为自动,GPS到OSD的线短一些,防止干扰

网友:
看明白了

网友:
这样改装后效果怎么样?

网友C(2015-01-21):
引用 网友B:
试试用303的GPS,OSD波特率调为自动,GPS到OSD的线短一些,防止干扰

用303的gps不行,自动也获取不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用303的gps不行,自动也获取不到

我已经拿到零度专用的破解OSD,正在测试

网友:
是吗,成功了告诉我一声好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已经拿到零度专用的破解OSD,正在测试

弄好我来一个!

网友:
零度OSD搞定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已经拿到零度专用的破解OSD,正在测试

成功了吧,你是把程序刷在穷人OSD上吗?不知我的穷人能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成功了吧,你是把程序刷在穷人OSD上吗?不知我的穷人能刷吗

专门的OSD模块

网友:
界面简洁,看起来不错的样子,少一个GPS模块价格应该便宜吧?

网友:
穷人osd的全名是什么,在淘宝上搜索什么内容,我的也是303,求助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,我也 想买,求助

网友:
X宝搜~~~零度飞控 OSD

网友D:
改改 穷人OSD就好! 零度开放通信协议的!

网友(2015-05-16):
引用 网友D:
改改 穷人OSD就好! 零度开放通信协议的!

怎样改?穷人osd接到零度上搜不到GPS,试过不能用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