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油动固定翼飞控

楼主(2014-10-31):
请高人给配置个油动固定翼飞控。遥控在五公里以内。包括具体配置名称和价格,再次谢过!!!

网友A:
油动和飞控没什么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油动和飞控没什么关系

那具体怎样使用。和总哪种飞控效果好。价格合理呢。求老鸟指教

网友B:
五公里,楼主这是要去鱼岛的节奏嚒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五公里,楼主这是要去鱼岛的节奏嚒

那一般的能控制多久啊。我不知道啊,莫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五公里,楼主这是要去鱼岛的节奏嚒

控制距离。说错了嘿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具体怎样使用。和总哪种飞控效果好。价格合理呢。求老鸟指教

油机用飞控只需要做好减震就好了,飞控不能有一点抖动,至于用什么飞控就看你自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油机用飞控只需要做好减震就好了,飞控不能有一点抖动,至于用什么飞控就看你自己了

介绍几个我去查查可以吗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一般的能控制多久啊。我不知道啊,莫怪

一般模型都是可视范围内飞行,FPV除外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介绍几个我去查查可以吗。谢谢了。

APM飞控,h飞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PM飞控,h飞控

谢了

网友C:
距离和飞控关系不大,和遥控有关系,飞控的话,固定翼飞控很多,喜欢折腾就apm,航点高度无限制,商品控就A控,H控,还有其他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距离和飞控关系不大,和遥控有关系,飞控的话,固定翼飞控很多,喜欢折腾就apm,航点高度无限制,商品控就A ...

太感谢了,可以加QQ指点一二吗

网友(2014-11-30):
我用a控飞两米翼展滑翔机,是否能安装到油鸡上,偶也不知道,你电话问问厂家。我担心油鸡的震动。

网友:
飞控的减震不好弄呀 不知道他们飞测绘的怎么飞的 向他们请教比较专业

网友D:
油动关键是震动太大,看到这里楼上所推荐的飞控好像都没人用过在有油动机器上,你去了解一哈:A3飞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油动关键是震动太大,看到这里楼上所推荐的飞控好像都没人用过在有油动机器上,你去了解一哈:A3飞控

谢谢指导

网友:
是弹簧减震还是用海绵减震呀

网友E:
震动是硬伤啊!做好减震,有条件上双缸对置!减震会轻松点!还有距离的话大功率天线10公里都没有问题!可以参考电的fpv距离!油的可以做的更大,飞机上的接收机功率也能放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震动是硬伤啊!做好减震,有条件上双缸对置!减震会轻松点!还有距离的话大功率天线10公里都没有问题!可以 ...

感谢前辈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