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5怎么连接声纳

楼主(2014-10-31):
用的3dr推荐的mb1240声纳,怎么连接apm2.5飞控呢。现在接的apm的A0接口,但是地面站看不到距离数据。在线等大神解答,急

楼主:
大家帮帮忙哈,很急

网友A:
是否你模块端接线错误呢?按 接,如此接线加上电源后在信号线上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出电压的,该电压会随着模块到障碍物的距离变化而产生变化的,若量不出变化要么接线错误要么模块坏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否你模块端接线错误呢?按接,如此接线加上电源后在信号线上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出电压的,该电压会随着模块 ...

非常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