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PIX设置好了后,在定高模式下不能自动调叁

楼主(2014-10-31):
求助,PIX设置好了后,在定高模式下不能自动调叁,请大神们解惑!!!!!!!!!!!
在线坐等

7通道低位

7通道低位

7通道高位

7通道高位

网友:
最近想入手,

网友:
好复杂的样子

网友A:
不要接数传,调参的时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接数传,调参的时候

我调叁的时候是接了数传,我明天试下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