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见过云台刚刚买了不知道怎么调╮(╯▽╰)╭

楼主(2014-10-31):
什么情况才是算正常啊?已经调好的但是貌似有个重心问题?具体是怎么动才对?要有什么效果?听各位大神说什么一下回中然后不动什么的听不懂啊

网友A:
晕,多看看帖子,回中简易是指左右上下拨弄会回到重心平衡点。通电情况下左右晃动云台后,相机始终保持一个方向。

网友B:
到论坛里面多多潜水学习一下就可以啦

网友C:
不通电的情况下,相机可以静止在任意位置即可

网友D:
新手真的难调。

网友E:
用配重调整好平衡,然后看参数调整到不震动平稳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