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旋翼用的电调要不要BEC输出功能?

楼主(2014-10-31):
本人想入手 好盈XRotor(乐天)系列多旋翼专用电调40A 铂金 但这个电调没有BEC输出功能 多旋翼用的电调要不要
BEC输出功能?没有BEC输出功能的电调,那飞控和接受机是不是要外接BEC输出的电调来供电?

网友A:
电调不带BEC,多旋翼更轻、更省电。
有的飞控自带BEC,没有的话外接一个!

网友B:
另外再增加一个BEC,可以抵消掉重量优势。

网友C:
多旋翼的电调不需要BEC,🈶都要拆线不用

网友B:
拆线主要是低电流电调没用开关式的稳压,而是用7805之类的现行稳压,在大S的情况下,由于压差过大,导致自身发热过大,因此要弃之不用。

网友D:
需要另外配置一个BEC,5V3A的足够了,如果你地方紧凑可以用BEC电调

网友E:
红线都可以断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