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10 收油门的时候不顺,还会自己加油

楼主(2014-10-31):
d10 收油门的时候不顺,特别是0%-10%之间,还会自己乱加油,导致小飞机上蹿下跳的

重新刷了固件故障依旧

请问是哪里坏了,自己能修吗?

谢了~~~

网友A:
电位器坏了吧,是不是磨损的太厉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位器坏了吧,是不是磨损的太厉害了

都没怎么用过,质量差才是真的。

网友B:
估计你所说的现象只发生在模拟器里吧? and。。。。。。你用的是ppjoy?? and。。。。。。。win7 64??

只是猜测。。。。。。呵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你所说的现象只发生在模拟器里吧? and。。。。。。你用的是ppjoy?? and。。。。。。。win7 64??
...

现实中,不是模拟器。

可以这样描述:油门乱跳,特别是收油的时候会自己加油

网友:
查下电位器

网友:
看看通道监控里什么情况。 如果正常的话,电调电机替换法试试。

但监控里油门通道也是乱跳的话就不是用户能解决的了。 在保的话建议返厂。

网友:
换个电位器试试吧

网友:
估计是电位器出毛病了,或者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