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泡泡老师指点!

楼主(2014-10-31):
请教泡泡老师,3dr mini osd 连接电脑修改界面参数要什么东西,

网友A:
新手课堂,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五集,肯定有你所需,避免翻箱倒柜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&fromuid=117325

自己点相关连接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手课堂,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五集,肯定有你所需,避免翻箱倒柜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 ...

泡泡老师,有没有调试三轴PID的视频?最好是MWC的,别的飞控也行。如果有的话能给个链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