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3D机/KT机] 请问FMS1.3米几款3D机那个好飞机

楼主(2014-10-31):
想买一款FMS3D机,请问FMS1.3米几款3D机,雅克YAK54 运动机、EDGE 540 刀锋3D 运动机、Sbach 3423D 运动机,那个好飞机,谢谢!

网友:
感觉Sbach342好上手

网友A:
发个图片,大家讨论一下,这样的epo象真机飞3D行不行,动作能否做出来,入手的请发表一下体会。

网友:
这个系列飞机的重量,舵面大小决定了,飞航线可以,吊机动力不足,其他3D动作基本不可能,结论,可以当象真飞~~~

网友:
fms那些都是不能做动作的,就航线飞飞

网友:
刚搞的EPP 30E SLICK 好飞到没朋友 汉诺螺旋直接机翼为轴心 过瘾 明天继续爽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个图片,大家讨论一下,这样的epo象真机飞3D行不行,动作能否做出来,入手的请发表一下体会。

这机子不好飞3D?

就这机机

就这机机

网友:
同问上面机子,请下面回答!!

网友:
没飞过,目测,比常规3d舵面小些,恐怕失速飞行的时候舵效太低。结论:不如纯3d动作好。尤其是失速动作。  以上结论纯属猜测。请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fms的机子,看做工还行,飞的如何呐?玩过的高手讲讲。

网友:
飞3D很困难,太重,飞航线可以,不适合初学者,炸机不好修复,且价格不菲,炸鸡对初学者信心打击极大,不利于进步,建议从32寸epp 3d练起,空机100-150元左右,耐炸,易修复。*眼和*翼的机子就不错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架yak54。天气不好还没飞过呢。

网友:
我的fms yak54 首飞首炸,一加油,抬头厉害,不好控制。如何调机,比如重心、拉力线等,望高手指点。